[电源] 实木床附件-弹出式USB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2-03):
实木床附件,床头置物台上有个弹出式双USB插口,并非刻意追求,只是厂家设计

打开靠背,里面有个带母插的尾巴,和电源包装盒

靠近看看

尾巴末端有个母插

双USB头部可按压隐藏,想必就是2个纯插口,看一下则已,后面拆开关电源时才发觉不是

电源盒里就这些

体检一下还真是,那么,床头的USB接口处必定有二次转换电路,看过这个再返回去拆吧

希望是螺丝方式合盖

红色线是AC硅胶线。芯片供电电容C2,改成贴片在背面。LED1及其背面限流贴片电阻被省略了

根据输出电解容量,输出1A差不多

撬出电路板

LP3783低功耗原边反馈开关电源芯片,通常采用输出5V2A方案

度娘给出典型应用

拆过AC/DC,回过头来再拆DC12V/DC5V部分

弹跳自锁机构

里面还有一道线卡。透过空隙已能窥见电路板

“剥壳”

无法避免的意外。热风枪吹软些撬应该无损,但没有也没有意向(因为干不了大事)

应该是个固态吧,没想到!

电路板背面

DC/DC降压芯片,不是喜闻乐见的34063

双通道USB输出控制芯片

芯片的一点基础信息

输出5W和10W方案的接线区别

就这么多了,祝坛友们春节快乐!
谢谢你路过!

网友:
好高级的玩意啊!

网友:
12v挺好的,随时改快冲

网友:
都12v了不改个qc3.0说不过去

网友:
感觉就是个车充啊

网友:
床头还是少放点电器。风险和辐射,还是要多考虑

网友:
这个设计确实奇怪,需要经过两次直流变换,有两次损耗效率更低了。

网友:
这设计也是为大众考虑好了

网友:
唉。。。。又没牙膏了,最近牙膏紧俏~

网友:
不错,再次转换的

网友:
我觉得设计思路可能是这样的:
床头存在漏液等触电可能,所以不能220V直接到达床头,这时候最简单的方案就是5V直连。考虑到日后方便更换充电器肯定要插到床头柜附近,布线过远线损严重。这时候二次变压就是最好的选择,从方案设计上看12V-5V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方案都是现成的,车充就好。

网友:
这USB充电器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A:
真是奇葩,直接用5B岂不更简单、便宜!

网友:
那个是固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奇葩,直接用5B岂不更简单、便宜!

应该是安全,和5V输出线过长的线损考虑

网友:
正经不错的好东西啊!新年快乐!

网友:
厂家考虑得倒是挺周到。木床、木床,新年吉祥!

网友:
USB充电口都整合到床头了确实方便,220V-12V-5V安全问题也考虑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