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优利德210e故障分析

楼主(2019-02-03):
优利德210e钳表,突然坏了故障现象,档位转盘转任意档只有电压,电阻,电容档,而且测量无反应。

网友A: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主芯片挂了,返厂维修吧。

网友B:
任何一块万用表(包含钳表在内)都有测量限制!超出测量范围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一块万用表(包含钳表在内)都有测量限制!超出测量范围烧掉!

应该没有超量程使用,之前是好的,放那里拿出来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主芯片挂了,返厂维修吧。

这个表用的是dtm0660芯片,这芯片里有程序吗,能不能直接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用的是dtm0660芯片,这芯片里有程序吗,能不能直接换

单片机内部固件各不相同,不能直接互换。

网友:
返厂维修吧!好像只要出邮费就能免费保修

网友:
听说厂家服务很好。出保也免费修

楼主:
谢谢坛友,已经修好,以前改6000字给断的线以前好用,现在不能用了,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