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九阳豆浆机

楼主(2019-02-03):
有8 9年了,直会加热,电机不会转。丈母娘的,媳妇拿过来说看看能修么,我新手不太会修工具是都有,先拆了看看,

里面脏的一比,开始想着沾的都是油这不坏就日求了

主板正反面拍下反面ic看不见字

拆电机先拆刀头

看看主板貌似没问题很简单功能应该没坏,
电机220v的这个里面都有点锈,能直接挂220电测么有点不敢试,有我电源挂15V没啥反应

网友:
那个是直流电机吗?
应该是交流的吧?

网友:
里面太脏了~

网友A:
电机出故障的几率比较大,豆浆机换电机也破坏了密封,下次也容易坏的。还是给你丈母娘买一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出故障的几率比较大,豆浆机换电机也破坏了密封,下次也容易坏的。还是给你丈母娘买一个吧! ...

这种非常容易坏啊!电机中间的密封圈容易进蒸汽后腐蚀电路板,导致电机各原件潮湿,很容易坏了,鄙视这样的设计,后来我买了个电机在下面的上面的杯子能分离的那种,现在用的改没出过毛病!

网友:
和我之前朋友给的豆浆机一个样,当时感温头失效了,修复时发现内部都是水汽,密封一般,根本干不了,装回时就弄好没问题了。

网友:
我拆过一个这种,一个胶圈,螺丝压太紧转不动,压的不紧漏气,这东西一是压不紧,另一个我觉得正负压惹的祸

网友:
这么多年,,密封不好也可以理解,,有密封圈卖的啊,,一般一两年是没问题的

网友:
修过两次九阳的豆浆机,一次媳妇清洗进水坏了,淘宝买主板更换;第二次是耦合器的接线是铝线,时间长了(不到4年)氧化断了,自己用铜线接好就行了。

网友:
朋友以前拿了个过来,一插电就猛转,没有仔细查,太老的机,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非常容易坏啊!电机中间的密封圈容易进蒸汽后腐蚀电路板,导致电机各原件潮湿,很容易坏了,鄙视这样 ...

我花199买了个东菱牌的破壁机,

网友(2020-07-03):
里面的确脏了点,我也有个一样的豆浆机,还有9成半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