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回老家喽~家里的体重秤坏了,修修看

楼主(2019-02-03):
老王我回老家过年喽~
父母家里的体重秤坏了,修修看

听我妈妈说是超市买东西送的,牌子都没有,
外观看起来挺高级的,但质量不好,没用几次就坏了

偶尔能正常使用

但,多数情况下是类似死机或者重置的状态

外面没有螺丝,全是卡扣 ,拆开以后
发现里面还挺简单的

线很乱,到处乱塞,电源的正极线刚好在外壳的卡扣那,
已经被卡扣压瘪了,线阻很大

家里没什么工具,就一套焊台,照明的灯也不是特别亮
所以这次的帖子照片拍的也不是特别清楚,各位见谅

塑料不怎么好,电池仓的塑料挡板也烂了

重新整理下线材,太长了都剪掉重新焊接

正负极的就是剪下来线再接上去的。

电池仓裂开了,家里没有胶水补,再说这么冷胶水也很难干,干脆用传统的方法补
从不需要承重的塑料部分切除一部分,加热后补在电池仓附近

最后修好的样子

可以正常称重了,但不准啊,要归零才行,但唯一的归零键又在后面
把秤拿起来又变成“— — —”了,无法调试

找了一个有高低落差的地方,秤放平,再去按后面的那个按键,
长按是归零
短按是切换千克和市斤单位显示

这就对了。也算是不花费一分钱修好了

网友A:
以前捡的那个好歹还用4个金属管贯穿4个脚之间的传感器的线路作为穿管隧道使用就是玻璃碎了,没舍得拆毁,拆了也没啥东西,看意思好像是4个传感器组成电桥使用的
看到老王称重,突发奇想,回头找块玻璃给那电子秤蒙上,放门口看谁拿走,

网友:
不错,赠送的,不强求了

网友:
淘宝上25元左右包邮。

网友B:
我的那个体重秤是,拿起来然后再放下,然后会显示一个重量值,估计是自身重量,再等几秒钟,然后显示个C,然后就自动归零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C:
看来回家手痒了

网友:
钢化玻璃厉害了。

网友D:
看到【188公斤】咱就喘不过气来:楼主的自驾车不超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体重秤是,拿起来然后再放下,然后会显示一个重量值,估计是自身重量,再等几秒钟,然后显示个C, ...

这个要手动归零,自动归零好像是没有的,每次都不准。这个是要放平长按后面那个按键就可以了,但按键不方便按,找个有落差的地方漏出来一截,按那个按键就没问题。

网友:
这种应该比较耗电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188公斤】咱就喘不过气来:楼主的自驾车不超负荷?

没修之前估计是电源那根线有问题,一踩上去就复位,屏幕所有的笔画都亮了,刚好188.8.8,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回家手痒了

家里好多东西都坏了,我爸也不会修这种东西,搞不定的全留着等我回来修。

网友:
虽然没有牌子,焊点饱满,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楼主挺苗条的呀,才61kg。

网友:
豬年吉祥,春節快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以前捡的那个好歹还用4个金属管贯穿4个脚之间的传感器的线路作为穿管隧道使用就是玻璃碎了,没舍得拆毁,拆 ...

都打算送人了,上玻璃多浪费,直接裸奔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打算送人了,上玻璃多浪费,直接裸奔

那多不好啊,好歹装块玻璃

网友E:
你是专业写小说的,没几个人知道你会维修,不用怕没面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专业写小说的,没几个人知道你会维修,不用怕没面子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很专业的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