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答疑,一灯两控,关灯后还有点亮光

楼主(2019-02-03):
门口开关开,床头开关关灯就有点亮光,反之就没事,黑乎乎

楼主:
是不是哪个开关接在零线上了

网友:
楼主这是自问自答吗?

网友:
查看床头开关是否控制的零线,简单的办法两线互换一下看看。

网友:
也不一定,我门市的遥控的3个LED有一个24W恒流带的8W灯条就是,遥控全关后,它还微亮,没治,不管插头怎么对调也没用,因为其吸在货架子上了,移开货架子就没事了,

网友A:
床头的开关漏电吧

网友:
灯并个安规电容试试

网友:
换成白炽灯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床头的开关漏电吧

请问漏电怎么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漏电怎么测?

不如换转开关试一下

网友:
开关控制火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不懂学习中,实在找不到原因就换灯试试吧。

网友:
小区楼房用在走道的声、光控制电板,用白织灯没有问题,但是换用LED以后就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这是电板的漏流引起的故障,因为LED灯发光的电流比较小,所以电板的漏流也会导致LED灯轻微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