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纯手工打造铜镊子

楼主(2019-02-03):
话说玩表得准备2把铜镊子,为啥呢,原因1,防磁,虽然说不锈钢也号称防磁,可是还是能受点微弱的磁性,不如铜防得彻底;原因2,不易损伤机芯,因为机芯零件大部分都是铜表面镀镍或者其他金属,不锈钢太硬,很容易划伤机芯零件。那么先去宝上看看,价格合适的话就买2把吧,但是一搜索,发现价格不够亲民:

对于像我这样的穷苦大众来说,得找点实惠的,后来看论坛大表哥自己制作了铜镊子,于是也打算DIY几把,一来练练手,二来学习学习。
先去买铜条,照例还是宝上搜,就这家了,价格不算太贵:

下单,坐等收货:

货到了,买前跟卖家沟通过,帮忙把1米长的铜条截成25cm的4根,卖家用了一段PVC管包装:

4根黄铜条,还不错,很平整:

黄灿灿的,看着就舒服:

下面开始制作第一把,没有电动工具,就一把大锉刀,一点一点纯手工打磨:

先画好线,然后锉,做2片相同的,镊子的尾部锉薄,因为太厚了没有弹性:

上焊锡,我是打算把镊子的尾部用焊锡焊上:

镊子的两片对齐,中间用胶布先固定一下:

尾部用钳子夹紧的同时用防风打火机烧,让焊锡融化时铜条贴紧,由于双手操作,没法拍照,这是焊好后:

2片铜条贴合的比较紧密:

这时就可以分开镊子两条腿了,还行,初具雏形了:

外观稍加打磨修整:

侧面来一张:

看看镊子尖:

换个角度再来一张,还凑合吧:

镊子尖闭合得还行:

还需要精细打磨修整下才完美:

还剩下3根铜条,还可以制作3把:

标记好中心线,这次想尝试一下整根做个一体镊子,中间对折:

标记好要打磨的部分:

我继续锉锉锉,我擦,竟然锉出了铣花的效果,差点想做一把铣花版的镊子来:

中间锉到1mm厚度时,用防风打火机边加热边对折,弯过来了:

再来一根:

标记对折点:

同样方法,加热对折,不然必然断,因为黄铜硬:

先弯过来再说:

2根弯好的铜条:

最终要敲贴紧的时候,断了,那就上方案二,铆接,先钻孔,小钻头开孔,大钻头做沉孔:

上铆钉,就是铜线,2.5平方毫米的,有点粗,稍微锉细点:

铜丝铆死,再用锉刀锉平,中间过程拍的少,这把是理游丝的镊子,已经磨出形状了:

看看铆接处,除了铜的颜色不一样,基本融为一体了:

继续,其余的2把:

这是一副,一把平时用来夹取零件,一把用来理游丝:

用红宝石磨石精磨下:

这镊子尖闭合得还算可以吧:

再来一张跟红宝石磨石合影:

看看镊子尾部的铆合:

上砂纸细磨一下:

翻个面,继续磨:

镊子的侧面:

打开镊子两脚:

打磨打磨内面:

打磨完毕的2把铆接版镊子合影:

检查镊子尖闭合情况:

黄灿灿,亮晶晶的感觉真不错:

调整下镊子的两脚,再次来张合影:

谢谢观赏!祝各位坛友猪年吉祥,新年快乐!

网友A:
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做铜镊子,后来认真看贴,原本是修表用的,防磁防损。 做得不错,也想仿做一把玩下。

网友B:
楼主: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做铜镊子,后来认真看贴,原本是修表用的,防磁防损。 做得不错,也想仿做一把玩下。 ...

谢谢支持,今天没分了,改天奉上。
祝你猪年吉祥,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应该是只要功夫深,铜条变镊子!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C:
土豪金,好高级的样子

楼主:
还行,动手动脑,预防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豪金,好高级的样子

土豪金,这个词形容得不错!

网友D:
手工锉~好费功夫

网友E:
塑料不更好。

网友F:
其实,后边的镊子那弯挺好的,我曾有把医用的镊子没改动,就是这种U型弯的不锈钢的,头上是带轧花横纹的,也挺好啊。当然另一把头部磨尖的,确实类似第一种焊接那样的拼接处里外都薄经过个比较厚的一段,往前就又薄又细了
找了半天U型镊子真罕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后边的镊子那弯挺好的,我曾有把医用的镊子没改动,就是这种U型弯的不锈钢的,头上是带轧花横纹的, ...

老兄镊子用的是出神入化啊!

网友G:
老师傅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锉~好费功夫

这叫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塑料不更好。

塑料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傅手艺不错

谢谢夸奖!

网友H:
收好了,当心媳妇拿去打戒指

网友:
豬年吉祥,春節快樂!不用来打戒子给媳妇,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好了,当心媳妇拿去打戒指

放心好了,送她都不会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