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入手CHIPFANCIER 高速固态U盘 NANO 256G 评测

楼主(2019-02-03):
关注Win to go 之后,一时手痒,在京东入手了CHIPFANCIER NANO 256G U盘,刚收到时,U盘帽里的小磁铁插拔了几次就掉出来了,认为是小事,用点103二合一就能搞定,可是胶水用多了,凝固后帽盖不严了!(没注意细节的后果)这下犯愁了,不好往出取呀,这么好的U盘,帽盖不严看着实在不美观,灵机一动(也是实在没有办法,那么小的空间里用什么溶剂能把103溶解开,犯难了),用手电钻在对着磁铁的位置钻了个直径1毫米多的小洞,从洞里把磁铁顶了出去,清理干净凝固的胶水后:(以下为规范操作)把磁铁先吸在U盘头上,再在磁铁上抹了少许胶水,然后对着帽顶进去盖严,这下就严丝合缝了,有同样经历的可参考我的抹胶方式。建议厂家处理好磁铁掉出的毛病,抹点胶水就能解决的事吗,这么好的U盘细节处理的有瑕疵呀。

再说说Win to go 的经历,最初用win10系统做好之后,发现有些驱动没有搞定就把U盘用分区软件(DiskGenius)改回了原来的样子,可是发现换了电脑之后U盘读取不了,害的我差点没退货,要不是帽上让我给钻了个洞,真就退掉了,退不了就得研究解决问题,又大费周章的用DiskGenius把U盘扇区数据清理了之后才正常(请注意,这一步很关键,就是把U盘里的所有数据都清零了再新建分区格式化后,所有电脑才能都识别,要不然因为之前做过Win to go的原因,简单的清理格式化,是改变不了磁盘虽然联机但是未分配盘符读取不了的毛病的),后来也成功的做了Win to go,测试速度还可以!说的多了,亲身体会,也给遇到同样麻烦的朋友做参考。

为了更好的体验Win to go,俺又下载了集成驱动,在百度网盘里非超级会员下载速度只有几十KB,十几个G的文件,下载时间要几十个小时,变成会员后每秒达到15M,几分钟就完事了,谁叫咱强迫症犯了手欠呢,哎!

网友:
这个孔打的细致,赞一个!

网友:
现在pe都玩腻了开始疯玩WTG了,这U盘几个钱?

网友:
淘宝便宜69,再领个券30,660到手

网友:
来个拆解?哈哈

网友A:
PanDownload下载不要下载太多,否则账号限速就麻烦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百度网盘下载用速盘,我这电信会员下载15m,用这个软件40+

网友:
我买不起系列。我是716优盘盒双接口加2242的SSD,自己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nDownload下载不要下载太多,否则账号限速就麻烦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不是帐号限速,是限速IP的,我被限速很多次,重启光猫换个IP解决,没有固定IP也有好处。。。

网友(2019-03-07):
太贵了,我USB2.0 浦科特M5s 128g VHD WTG一直挺好用的

网友(2019-06-27):
我也有一个这个牌子的128G SLC的U,不过最近入手了CZ880之后就当存储盘了

网友(2020-03-01):
有没有 开卡工具  网上下的2258H 都不识别

网友:
这盘还行,买个几个。很耐用。就是发热大点。买这么贵东西可以跟店家商量送个优盘帽,这货很容易丢的。

网友:
我是知道u盘有uasp
但是一般uasp 还是ssd盘
这种盘 估计也是 2个芯片 一个ssd主控 一个usb3桥接

网友B(2020-04-02):
要是一般的拆发优盘就废了。这个优盘是用散热硅胶填充的。不好拆。

网友(2020-07-13):
目前u盘主控 有能达到300m读写的么?
没有
这种400m 多是加了 ssd的主控 然后加桥接
实际就是ssd 移动硬盘
这种盘也可以ntfs 分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一般的拆发优盘就废了。这个优盘是用散热硅胶填充的。不好拆。

这不坑人吗,拆都不好拆,那还不如直接买那些DIY的了,反正都是一样的

网友:
CHIPFANCIER导热硅胶黏性太强拆机会造成芯片焊球脱落或剥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不坑人吗,拆都不好拆,那还不如直接买那些DIY的了,反正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拆坏过一个。散热硅胶用的很多。是原厂颗粒。当时是镁光的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拆坏过一个。散热硅胶用的很多。是原厂颗粒。当时是镁光的颗粒。 ...

最后送修免费换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