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终于把两台OLED版本T12完工(没设备纯手工)

楼主(2019-02-04):
今天终于把两台OLED版本T12完工(没设备纯手工)
为了在年前完工有点赶时间都两天没来论坛嘿嘿
先来两张成品图

盒子加工铝合金门框锯下来两段

切口整理(用锉刀打磨)

黄铜柱螺母

上胶固定

规划手柄支架

钻孔

攻丝,盒子基本完工

手柄支架加工小一点的铝合金门框

规划好钻孔

初加工

用锉刀细细打磨

手柄支架固定孔角度可调,先用电钻钻孔在用锉刀打磨

安装好待用

T12焊芯收纳架,铝合金边条锯下50MM的长度,切口很粗糙要用锉刀细细打磨一下

完事规划好焊芯收纳孔

钻孔(上下一定要对齐)

圆角处理避免不小心划伤手

底部打磨一下便于上胶,这里卧室使用胶水粘的没用螺丝

粘好后的效果

面板和后盖,也是从门框架上锯下来的

处理好毛边

规划好开孔位置

开孔,没有工具用电钻一点一点的钻老费劲了

处理粗糙的毛边(锉刀慢慢打磨)

后盖装上品质接头看看效果

OLED显示器太脆弱要做个保护板,用的透明亚克力板按大小锯下在慢慢打磨

装上试试,靠简直就是天衣无缝啊嘿嘿给自己的耐心点个赞(脸皮太厚胜比紫荆城城墙啊)
正面效果

背面效果

侧面再看看完美啊

完事钻安装孔

安装控制器和各种接线有点乱还没理线就拍照了,锂好线忘拍照了

最后安装好

试机一切正常总算完工了

最后祝大家除夕快乐!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刚好碰上直播,抢楼!!

网友B:
做得相当好了,简直媲美成品!
话说这个好像在老版发过的

网友C:
沙发。
正面的沉头螺丝,改为内六角,可能更加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相当好了,简直媲美成品!
话说这个好像在老版发过的

哈哈老版发的是616自己加数显版的,这个是前几天买的OLED版本刚出炉还热乎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沙发。
正面的沉头螺丝,改为内六角,可能更加漂亮

面板没那么厚啊才2MM只能用沉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面板没那么厚啊才2MM只能用沉头

我的意思是不用沉头螺丝,直接用突出来的内六角螺丝,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不用沉头螺丝,直接用突出来的内六角螺丝,好看

凸出来感觉好别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碰上直播,抢楼!!

都说沙发是流氓啊

网友:
为何你这么优秀

网友D:
航空插头改到后面去可能要好看一点,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空插头改到后面去可能要好看一点,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想法不错不过放后面看是好看了可使用不方便了,再说航空插头在后面使用的时候会把线折弯时间长了容易断线

网友:
做得真漂亮,手工赞

网友:
做工真漂亮,不知用什么电源?

网友:
相当漂亮,赶上成品的味道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新年快乐!做的真漂亮,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很漂亮,专业,高手!看了好几遍,试问:电源插座的固定螺丝是否也改为沉头设计?电位器下面、航空插头上面的小孔是个指示灯?顺便把电路也说一下是否更完美?

网友:
漂亮啊,没少花钱

网友:
慢工出细活,楼主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