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机遥控器的学习功能:新老遥控器交接工作

楼主(2019-02-04):
春节回家,发现家里的电视机遥控器坏了,新买的遥控器却不能用于开关电视机,只能换台调节音量。

把老的遥控器拆开发现里面有液体和污渍,估计是把饮料倒在上面导致遥控器主板上的触点失灵。于是对主板触点擦拭干净,把外壳上的污渍洗干净,装上试试老的遥控器又恢复正常了。

翻到新的遥控器背面发现有学习功能的提示,于是按照提示让新遥控器学习老遥控器的开关机键,最终两个遥控器都正常可以控制电视机了。

网友:
万能遥控器能用不?这玩意专用的?

网友A:
按说发射管做接收用倒是得到过证实,但是,接收的信号绕不过驱动管啊,没法放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说发射管做接收用倒是得到过证实,但是,接收的信号绕不过驱动管啊,没法放大啊 ...

我拆过一个,是块直接红外管,具体块里不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一个,是块直接红外管,具体块里不详

后来出的遥控也有省略一切外设,就一个黑疙瘩一个发射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来出的遥控也有省略一切外设,就一个黑疙瘩一个发射管的

应该是在块里驱动管c极引出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块里驱动管c极引出信号

那管子一坏就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管子一坏就完

完了好正符合GDp增长需要这是大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了好正符合GDp增长需要这是大势

呵呵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