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己DIY的30V10A可调电源坏了 拆开修修

楼主(2019-02-04):
这帖是库存图,放假前修的
某天在用电源的时候,听到“boom”然后没输出了
拆开

要把表头拆散了才能翻开

当时弄”丢“了的表头塑料面板,后来找到了,一直没换

表头没亮,先检查辅助电源

果然有问题,垫的绝缘板黑了

电阻烧焦了

烧的很黑

拆下辅助电源  开关管位置整个烧焦了,平时发热严重

背面

烧焦的电阻

用可调电源 12v

表头有显示

电源也可以启动  故障就在辅助电源上

辅助电源电流约20ma

调整输出电压

带载输出

辅助电源还是20ma

找出一块12v电源板

输入高压滤波电容 400v4.7uf  两个

输出 16v680uf

整流桥

pwm电源管理芯片 40e53a  度娘没找到资料

测试带载

12v 0.5a  ok

0.7a    ok

0.8a  ok

再调大就保护了

包起来  通电测试没反应

想起来有加保险

这个位置原来是110/220切换,

已烧断

换一个

换上

再次包起来

通电正常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

祝坛友 猪年大吉!

网友A:
其实弄个3W的隔离恒流源代替体积最小

网友:
我总是感觉220v很危险阿

网友B:
抱起来以后散热将成为大问题

网友:
自改自修,熟门熟路

网友C:
爲什麽會BOOM呢?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D:
楼主那个电子负载也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看着功耗也不大呢,咋烧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电子负载也是自己做的吗?

去年那娃娃自己做的

网友:
进来膜拜一下动手帝们,,猪年行大运。

网友:
老朱今年回家一定很受欢迎,猪年大吉

网友:
电压笑了点

网友:
这个,包起来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散热没考虑呀。

网友:
自改自修,熟门熟路。猪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弄个3W的隔离恒流源代替体积最小

我应该有,就是不知道放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起来以后散热将成为大问题

新电源20ma基本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爲什麽會BOOM呢?

rcc电源效率低,发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