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HD-2006A1体重秤

楼主(2019-02-04):
也拆一个体重秤
一年到头了,想知道体重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找出这个久已不用的体重秤,电池已经没电,新找了颗纽扣电池换上,试试还能用,顺便拆开来看看。

液晶屏旁边写有量程155公斤,误差0.1公斤。这个误差也并不可信,反正我称完后拿一杯茶再称仍是原来的重量,一杯茶可不止0.1公斤。

警告标志仍在。

反过来,电池仓盖已经没有了,电池是刚换上的。

这是四只脚中的一只。

拆开来看看里面情况。

人体的重力作用在这四块铁上,使得铁块略微变形。

这里面的是压力传感器,原理不是很了解,好像是一种电阻,铁块变形使电阻阻值发生变化,然后变化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处理后显示出重量。

电池仓,里面有个开关,中间是关闭,上档显示公斤,下档显示英制的磅。

拆开。

压力传感器的连线都接在这块小板上。

把这块板拆下来,反面有块牛屎。

电路板反面的牛屎和一颗芯片。

芯片上面的字有些模糊,写着ATMEL648,24C02N,应该是存储芯片。

拆散的全部零件。

纽扣电池我别处还有用,就扣下不放在这里了。另找了块老手机的电池,再接上个二极管降压,这样电压就跟纽扣电池差不多了。

胶带纸粘上不让它到处晃动。

最后才是重点,称了下体重比去年好像略微有所下降,不过基本上变动不大。

谢谢大家观看,祝大家猪年吉祥,春节快乐。

网友:
好像有些体重秤是5公斤起的

网友:
感觉春节期间修体重秤的特别多

网友:
里面一般化吧

网友:
豬年吉祥,春節快樂!71.2KG,很壮实的身体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体重称。猪年快乐!

网友:
通用电路板,外壳各自厂家自己定制。

网友:
过完年再称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新春快乐

网友A:
体重保持得完美啊

网友:
新年快乐,阖家幸福!

网友:
正月十五再称一次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体重保持得完美啊

哈哈,上面有人拉着楼主呢

网友:
存储芯片的EEPROM 应该是用来存储精度校验数据的。4个重量传感器

网友(2019-10-07):
我拆了几个都不是段码屏,不知道是不是128*64的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