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第一个路由器能进第二个的设置界面吗

楼主(2019-02-04):
第一个路由器是主路由,lan口192.168.1.1,第二个路由器的wan口接着第一个路由器的lan口,第二台路由器192.168.0.1,dhcp开启,上网正常。手机无线连着主路由进不去第二台路由器的192.168.0.1,有办法吗?

楼主:
手机设置静态ip尝试设置了一下没能进

网友:
三种方法,
1,现有拓扑不变,第二个路由器开启wan口的管理权限。这个在路由器的设置里面有。在1网段访问第二个路由器的wan接口ip。
2,现有拓扑不变,第二个路由器里面设置DMZ主机或者NAT端口映射,把第二个路由器的LAN网关的80端口放开。
3,修改拓扑,第二个路由器关闭DHCP sever,修改第二个路由器LAN网关ip,这个ip地址放在第一个路由器的广播域里,以楼主的地址为例,第二个路由器的LAN网关设置成192.168.1.2/24。然后把第二个路由器WAN口的网线插到任意的LAN口。注意,这个方法第二个路由器的DHCP一定要关闭,否则会出问题

网友:
楼主是说的第二路由用桥接?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下次有空再试一下,第二个路由器是wan口网线连着第一个路由器,tp的150兆的路由器

网友:
你自己
,要改字段,进0.1的,自己是0.x
进1.1的,自己是1.x

网友:
第二台网关改成对应主路由(192.168.(2~100)随意,把无线参数修改好,关闭DHCP之后保存,两个路由器的LAN LAN 相连
之后就可以任意登陆两台路由器了

网友:
2楼说的很清楚了,完全正确。建议采用第三种方法,关闭DHCP和UPNP,可以提高一点内网稳定性。

网友A:
不搞那么复杂,直接第二个路由器wan口空着,lan口接第一个路由器lan口,第二个路由器会自动关闭dhcp,通通都在第一个路由器网段就可以随便访问了。tp的路由器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搞那么复杂,直接第二个路由器wan口空着,lan口接第一个路由器lan口,第二个路由器会自动关闭dhcp,通通 ...

是新版TP路由才有这种功能,然而楼主的很明显,是TP老款的150M路由,绝对没有这种智能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新版TP路由才有这种功能,然而楼主的很明显,是TP老款的150M路由,绝对没有这种智能功能的。 ...

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802.11g时代的340g就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802.11g时代的340g就有这个功能吧?

老版本固件是没有这种功能的。TP老款的150M路由肯定没有,300M/450M老版本的也没有,新版才有。

网友:
只要路由通就可以。

网友:
第二个路由用路由模式不要用NAT模式 第一个和第二个路由分别建立路由表让两个路由互指就可以访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