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lm393灵敏度请教

楼主(2019-02-04):
就是这个电路,怎么提高灵敏度,就是说有微弱的光线变化,输出就翻转谢谢

网友A:
这个已经是开环比较了,增益已达运放的极限值。另外,光敏电阻上面并联的电容,能消除光线波动的影响,把这电容摘掉,并在电位器上,效果会好些。

网友B:
灵敏度不要太灵敏,不然在临界点附近的光线微弱变化将会引起系统的翻转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是开环比较了,增益已达运放的极限值。另外,光敏电阻上面并联的电容,能消除光线波动的影响,把这 ...

并到电源和中间抽头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灵敏度不要太灵敏,不然在临界点附近的光线微弱变化将会引起系统的翻转不停。 ...

我是利用这个电路该一个东西,越灵敏越好

网友:
你是需要光线变化电路翻转还是光线亮或暗到一定程度电路翻转?

网友:
是否可以换一个思路试试,比如各种废弃的玩具、计算器等等的太阳能电池,感觉那东西的输出幅度会大很多也会更加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