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AD12W300X LED控制装置拆解

楼主(2019-02-04):
2018年最后一拆,坏的修了一下接市电不亮接隔离电源又亮了,再接市电又不亮了,实在搞不懂只好放弃

1N4007和400V10uF组成整流滤波,经MT7968L做电源管理后经变压器,再由半波整流输出。最后一张图两者做一下比较那个好

网友:
都差不多吗。哪个亮用那个

网友A:
板子做工不错,用料足。  既然是市电不亮,就应该重点排查市电整流和滤波部分。实在不行可以先更换四个二极管,再更换滤波电容。

网友:
那个大的绕线保险电阻也是排查的重点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做工不错,用料足。  既然是市电不亮,就应该重点排查市电整流和滤波部分。实在不行可以先更换四个二极 ...

春节快乐,猪年吉祥。不修了己经丢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