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年三十急修挂掉的洗衣机电脑板

楼主(2019-02-04):
昨晚用着好好的洗衣机突然不工作,所有指示灯不亮,开始以为烧保险。
后来一路查电路,对知道是电路板问题,估计是变压器挂掉了。

今天一大早拆出电路板,测量变压器初级开路,拆出再量一下,确实烧了。

依据经验估计这是12V的变压器,手上没现货,只能用小型12V电源板代替,并成功修复。

网友A:
老实说,楼主真幸运,这坏的变压器是算比较好修的了。换的是开关电源吗?

网友B:
楼主的办法不错,如果是我,可能会去拆变压器找断线头了......

网友C:
洗衣机工作环境潮湿,用开关变压器容易坏。

网友D:
这个准确的说是电源板,是给电脑版供电的。

网友E:
小心拆开初级线圈绝缘胶带看是不是带保险的,如果是可以端接保险,换得如果是开关电源要做好防水。

网友F:
打上玻璃胶或者704防水噢

网友G:
哈哈,今天我刚粉碎一个,问好花生了,新春快乐!

网友H:
这种电脑板可够老的了,记得200X年前后从收购站捡回来拆过这样的板子,反面好像是4面的,MCU在里边,那种开关和这路插座太有印象了

网友I:
恭喜楼主花生仔成功修复洗衣机电源板!   祝楼主   猪年诸事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楼主真幸运,这坏的变压器是算比较好修的了。换的是开关电源吗? ...

更换上去的是开关电源,以后还要备个变压器,如果开关电源受潮烧坏就更换回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办法不错,如果是我,可能会去拆变压器找断线头了......

胶不好清,还有部份好像没干一样,十分黏手。
还是直接更换电源模块算了,如果平时是会撸只变压器回来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衣机工作环境潮湿,用开关变压器容易坏。

对的,但现在快递都不收件了,以后再撸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准确的说是电源板,是给电脑版供电的。

整块板叫电脑板或控制板,我更换的只是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心拆开初级线圈绝缘胶带看是不是带保险的,如果是可以端接保险,换得如果是开关电源要做好防水。 ...

以前有拆过其它洗衣机电脑板的变压器,未发现有保险的,我现在这个有没有就不知道,未拆开看。
打算年后撸只变压器回来备用,如果这电源板烧了就有件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上玻璃胶或者704防水噢

急修急用,当时没记得打胶。刚才找出704胶看看,太久没使用,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今天我刚粉碎一个,问好花生了,新春快乐!

快乐快乐~  同祝同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电脑板可够老的了,记得200X年前后从收购站捡回来拆过这样的板子,反面好像是4面的,MCU在里边,那种开 ...

老款洗衣机电脑板,很多年了,只还个变压器,修修还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楼主花生仔成功修复洗衣机电源板!   祝楼主   猪年诸事顺利!!!

豬年吉祥,春節快樂,万事如意!

网友:
每个人条件不一样,我就认为找一个变压器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