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酷派大神F1手机

楼主(2019-02-04):
用了好多年的酷派手机 也是用的第一个酷派手机 质量真的没得说 摔了好多次也没事

用了四年多了 背面磨损还可以

拆开后盖  可以看见是双卡的  电池换过了  原装的怀孕丢弃了

取下电池 准备拆解

拆下所有螺丝  取下外框

拆下的外框   还有数字编号

扬声器在边框上

拆下边框的样子

分体主板好评  我这样的手残党方便更换尾插

此次主角  小主板  故障就是无法送话  对方听不见

故障点就是这是这个插口

插口特写   接触不良

边框特写  突起就是压排线的

解决方案 很简单  增加厚度  贴上双面胶增加厚度  压的更紧 故障解决  本想换小主板的 这下省钱了  维修后  目前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以前有过一个酷派大神,用了一年就不行了。

网友:
我的F2晚上睡觉听评书用

网友A:
用过一个大神,死机了,扣电板,然后开不了机了,去维修站说字库坏了,劝我直接扔了,换字库和换手机差不多价格,垃圾产品

网友:
不错,用这么旧,代表买得值

网友:
刚刚退役f2全高清版,还是不错的。但流氓数字3  6  0 坑了酷派。。。。唉

网友:
我也有酷派大神F1,京东首发购买的!目前还在服役中!

网友:
手头曾经有三部f1,
第一部蓝后盖的F1-t01,能开机时开60,作为一部内存1g机,当然不值,过了一周开不了机了,老板25贱卖给我,回去一查,正负极 短路了,再查 应该是屏蔽罩下面主板线路短路,等拆总成用。
第二部,就是这部F1-t02,内存2G版,屏幕有多处裂缝,但只有一处涉及显示部位,后壳就是LZ这种白溜溜的,滑得要死,机子还特重,几乎与5.5寸屏的F2一样重,60收了,刷了oppo的coloros在用。
第三部,移动3g版的f1,银色后盖还带防滑膜,没电也要25,但带有一张16g杂牌卡,赌一赌结果都是坏的,线刷到一半死机,彻底变砖,过年前换上第二部机的白滑后盖、鼓了的电池,卖了25。早知道拆下屏幕总成,接上第二部机上,看能不能用。

网友:
钢化背盖的肯定就不耐摔了。

网友:
十五六年前我用过酷派的CDMA手机,不错!

网友:
大神系列手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好老的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个大神,死机了,扣电板,然后开不了机了,去维修站说字库坏了,劝我直接扔了,换字库和换手机差不多 ...

你这❤情就好比我用过的2部三⭐手机,也都是字庫坏了,好伤心啊,从此以后不在用三⭐手机,真是垃圾啊!

网友:
我的一部F1plus,换了新电池用了不到半月被外甥女关机,然后就再也启动不了,充电时只有红灯闪烁几秒即熄,觉得没有送手机店必要,换红米了,不知哪位大神有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