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晶体测试仪测电容时的波形

楼主(2019-02-05):
本来想搞另一个实验了,可是发觉没法测量,算了,看看晶体测试仪测电容时的波形吧

先测一个0.1uf电容,示波器调到s档,细节是看不到了,只能看到整体

原来是这样子,它是怎么个测试原理呢?看似充放电原理。
不是测交流阻抗,没看到高频波啊

本以为测电阻时是直流,看来也不是,可能是判断两端器件性质的波形吧
2.4k

300欧姆,这个幅度明显减小了大概是准恒流输出吧

换个1uf电容,这个有esr
大致与0.1uf测量时波形一致,但是也不完全
时基选得不一样

这回选择一样时基,都是0.5s的,波形和0.2的也不一样,可能示波器
捕捉不到吧

把一个300欧电阻与这个电容串联,看看它的esr结果
竟然是140欧姆,比300欧姆小一半
我目前只能怀疑晶体测试仪,测量esr不准了,不知是不是电阻过大了
没换小阻值电阻试试,还是那句话:
科学、严谨与我无关!,差不多就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哈哈,手机失控了,自己放大
作为一个穷人,是痛苦还是欢乐呢?

网友:
很不错啊,小示波器挺一个

网友:
我看到标题已经猜到是你了,厉害吧?

网友:
这小示波器还挺能出镜!够用不?

网友A:
有新的高精度不用,还在玩这个小示波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新的高精度不用,还在玩这个小示波仪。

不如这个方便,随时随地

网友B:
你也太小气

麦科不舍得用?

网友C:
随时随地看波,
都喜欢波

网友:
电阻是个好东西,高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小气

麦科不舍得用?

不方便,拿出来一次很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时随地看波,
都喜欢波

那我问你,你喜欢方波还是三角波呢,幅度大的还是幅度小的

网友:
测量仪在测量过程需要对各引脚分别施加正负脉冲电压以判断元件的类型,再对元件进行充放电来判断阻容分类,从图上看电容的测量周期大约是6个充放电脉冲周期,而对电阻的测量需要10几个脉冲周期,这里还包含了判断3引脚的元件需要施加6次或以上加电压方能确定元件类型。尽管测量的是阻容元件用双综示波器估计能看到中间空脚也有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