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热毯控制器

楼主(2019-02-05):
去年买的,温控效果不错,比普通二极管控温的强多了,芯片什么的不认识,看起来芯片供电是靠阻容降压。

网友:
带时间显示温度显示的就牛逼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拍的真清晰

网友:
头一次见到带数显的,最好用几个探头,显示最高温度。

网友:
没有测温线圈,大抵是断电后测升温电阻值以判断温度

楼主:
求助啊,发现现在不能调温了,开机就是最高温度,调温不管用了,是哪里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