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好俩750W电源

楼主(2019-02-05):
    前一阵,展示了一个750W电源,都是天津朋友送的,据说是一个不启动一个负载差,看着这东西,不理解其设计思想,很挠头啊

    幸而有位朋友指点迷津,给了张照片,让重点查一下挨着红色线圈的大电感旁边立板上的一个固体电容,于是,放了差不多俩月的,拆开就不止俩月的暴土扬场的电源,在我眼前起死回生了,大有“那路好逗”(なるほど)的意思啊

    根据分析,板子正面是一大堆1503电阻串联并联组合的,横列串联纵列并联,构成一个大电阻,阻值100K左右,作用恰恰就是启动电阻

    这种设计,就是为了长治久安,就算断一个俩的,其他的仍然起作用,确保能够维持工作,而反面的那个电容,如果理解没错的话,它的正极跟这堆电阻的一端通,电阻另一头跟大滤波电容正极通,固体电容的另一头跟地线和大电容负极通,对了,这就是个启动滤波电容

    拆卸太难了,也说不清是掰下来的还是焊下来的了,很麻烦,总算完整的保护住焊盘了,此电容为22UF35v我使用普通电容的47UF50V代替

    再次通电,用硬盘拆的跳线短接左下角俩针,和右边最后一排的中间俩针,风扇呼呼呼的转起来,这样就莫名其妙的好了一个,不过这个实测输出偏低,只有11,7V左右带负载倒是也没什么压降。姑且认为修好了吧

    另一个拆开,轻车熟路,也是换了这个电容,试机也正常了,没悬念,后边这个电压合适,11.9多,带60W的汽车灯泡也没事,修复

网友A:
没有故事不过瘾

网友B:
服务器电源?里面真够紧凑的

网友:
新年快乐谢谢分享!

网友C:
看来电容也是热死的。

网友D:
有电桥的话,,测这些电容很方便,,两三百的二手电桥可以了

网友E:
这电源怎么设计那么紧凑?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故事不过瘾

想不到,大过年的,还都坚持在一线呢,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电源?里面真够紧凑的

就这路玩意不懂得技巧,没有经验不好修啊,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电容也是热死的。

没错,竟然都是活活热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电桥的话,,测这些电容很方便,,两三百的二手电桥可以了

用C表就够了,剩下的太少了,只有0.2左右了,另一个干脆内部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怎么设计那么紧凑?新年快乐

可以多塞几个啊,这玩意好像都能带电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电桥的话,,测这些电容很方便,,两三百的二手电桥可以了

我现在是3个工具一起测,c表,交流内阻,指针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竟然都是活活热死的

不一定热死的,我拿了点固态,不要钱的,反正有些放着也不好了,漏电等问题,感觉不如贴片的好

网友:
大年初一不热炕头,来巴拉这玩意儿。。。

网友:
见过用示波器测电容好坏的。

网友:
有故事才精彩

网友:
最大的那两颗电容是什么牌的?我的电动车上的很像,非常像!

网友:
楼主好功夫,新春快乐

网友:
还会修这个???
PC的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