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复漯河朋友发来的最后一个5V40a电源

楼主(2019-02-05):
   几个月前,漯河朋友发来的那一箱子榴莲,除了P10屏和配套的驱动板,电源外,还送了3个坏电源,前几个都好说,当时搞定了,剩下一个,坏了一个13009,当时缺件就没管

   这不年前没事无聊的日子,修好了俩750W电源嘛,打算一鼓作气,修好它试试,于是,经过检查外围没坏件,找到一个拆机的同型号同品牌的13009跟之前剩下的那个好的,配对换好,装上

     插在工装上,灯泡闪一下灭,说明充电正常,没短路,随后,指示灯亮,输出也差不多,电压就是5.06-5.07V,发现其中一个输出滤波鼓包了,换了得了

    结果手里还没合适的3300UF10v的,找到个1000UF算了,凑10MFD吧,其他3个没问题,就这样,修好带灯泡测试电压不跌,还不错,他给的那俩修好的接灯泡电压都有下跌,不如这个坚挺

网友A:
可能是另几个的电源的电容不好,我在修几个电源时发现电容容量下降不多,没鼓,但指针表测明显回落慢,测电池的交流内阻表一测内阻超大很多了

网友B:
手里还有几个主机电源没整出来,现在懒动手了。。。

网友C:
如果是电容并联的话,建议两个一起换,要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D:
为什么有的电源桥进去后面没有400v电容啊!都是小的,

网友E:
是不是带万用表去过伊拉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有的电源桥进去后面没有400v电容啊!都是小的,

pfc电路?主pwm管上应该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fc电路?主pwm管上应该有啊

没有啊,红米最早一代手机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另几个的电源的电容不好,我在修几个电源时发现电容容量下降不多,没鼓,但指针表测明显回落慢,测电 ...

回头再拿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还有几个主机电源没整出来,现在懒动手了。。。

动动手动动脑勤做深呼吸

网友F:
新年快乐!说到开关电源,话说能不能用电脑的电源改一个50v20a的开关电源?可行性大吗?撸了一个睿登,买了一个马鞍子,这个马太贵,能不能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容并联的话,建议两个一起换,要不会出问题的。

4个并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有的电源桥进去后面没有400v电容啊!都是小的,

恒流源,尤其是灯具内的电源,尽量避免设计电解电容,因为其寿命是跟温度成反比的,额定5000H的国产电容,在灯具里边高温烘烤的话,往往活不过1000小时
很多都使用贴片的高压叠层(独石)电容,或者CBB电容,安规电容代替主滤波的,因为只要有它的效果就行,真正的滤波在输出这边,做好了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带万用表去过伊拉克啊

呵呵哈哈哈,猴塞鹰国王哦,不对是总捅,曾经亲自加封过这块表,护国大法师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啊,红米最早一代手机充电头

全桥的免了,半桥的多少用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恒流源,尤其是灯具内的电源,尽量避免设计电解电容,因为其寿命是跟温度成反比的,额定5000H的国产电容 ...

我的宝岛铅酸电池的充电器桥后面的最大的电容目测有点怀孕了,用了十多年了,还在用,是不是要更换了它!如果不更换,哪次用的时候会不会放炮,或者放烟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年快乐!说到开关电源,话说能不能用电脑的电源改一个50v20a的开关电源?可行性大吗?撸了一个睿登,买了 ...

没往高处改过,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宝岛铅酸电池的充电器桥后面的最大的电容目测有点怀孕了,用了十多年了,还在用,是不是要更换了它! ...

估计使用中承受过比较高的电压,但是总时间短,所以鼓而不炸,当温度不能及时排出时,或者电压再次升高,或者因为其内阻变大本身发热严重时,很可能呲花,不过没什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啊,红米最早一代手机充电头

小功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流源,尤其是灯具内的电源,尽量避免设计电解电容,因为其寿命是跟温度成反比的,额定5000H的国产电容 ...

功率因素可以高点,可以有少量闪耀,电子变压器没电容功率因素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