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sen wpr003n小路由拆解

楼主(2019-02-05):
wpr003n,ar9341,300m迷你路由,usb2.0,双网口,1wan,1lan,1个3.5音频接口,整体做工还不错,比较好拆,就是没telnet密码,也没适配的breed。。。。望大神破解适配。

网友A:
最后一图,
IC旁边的几个电容电感的左侧焊盘看上去没充分浸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
IC旁边的几个电容电感的左侧焊盘看上去没充分浸润

那个应该是cs4344 dac

网友B:
breed有的,看看ar9344似乎有个适配品胜的
手头也有这款,刷了703的lede固件,vlan不会设网口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reed有的,看看ar9344似乎有个适配品胜的
手头也有这款,刷了703的lede固件,vlan不会设网口用不了 ...

说错了,是ar93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eed有的,看看ar9344似乎有个适配品胜的
手头也有这款,刷了703的lede固件,vlan不会设网口用不了 ...

还是想要telnet密码

网友C:
这个设计倒也良心,弱电强电隔离,量一下强电输出的电压,5V的话可以改个马克或是TYPEC的接口上去实现充电头或是充电宝供电,若是12的就加5.5的内正外负口上去。
感觉5V的机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倒也良心,弱电强电隔离,量一下强电输出的电压,5V的话可以改个马克或是TYPEC的接口上去实现充电 ...

本来就支持usb接口啊,不开WIFI,本身就支持5V2a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支持usb接口啊,不开WIFI,本身就支持5V2a充电

我的意思是改后用USB线给他供电,如果本身的USB能反向供电也不错,不过看样子好像你得用双公头的线才行。

网友:
好东西,这玩意怎么用?breed不知道有没有,反正编程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改后用USB线给他供电,如果本身的USB能反向供电也不错,不过看样子好像你得用双公头的线才行。 ...

他本身就支持microusb外接充电宝供电,没问题的

楼主:
方便是真方便,usb a口输出,开WIFI时,1A输出,关闭WIFI时,2A输出,micro usb口输入,可以外接手机充电头或充电宝给路由供电,100兆wan口,100兆lan口,3.5音频口DAC解码输出,本身也支持220供电,插头可隐藏。

但是,官方固件真的很一般,不支持5g是硬伤,2.4g无线实测也就70mbps极限,应该也没发挥出ar9341的潜力,我自己查的9341这片子还是不错的,支持加速,内置op和lna。

所以求高手破telnet密码,慢慢研究

楼主:
另外,内置的220-5v的电源部分其实做工不错,2014的产品,强弱电隔离,安规电容,保险,ntc热敏电阻,y电容,共模电感,差模电感,电源管理芯片,该有的都有了,没有偷工减料的部分,非要说不好的地方也就是输出端没上固态电容滤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便是真方便,usb a口输出,开WIFI时,1A输出,关闭WIFI时,2A输出,micro usb口输入,可以外接手机充电头 ...

直接拆闪存上编程器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闪存上编程器得了

还没这么干过,算小白吧

网友D:
要telnet密码也的拆flash读取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telnet密码也的拆flash读取破解

拆好办,有读取后破解的教程吗?bin文件怎么打开,是不是还得装Ubuntu?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好办,有读取后破解的教程吗?bin文件怎么打开,是不是还得装Ubuntu?
破解貌似不容易 不如修改重新打包的方便。
还是得拆

网友:
楼主哪搞的,今天我某坛淘的两个也到手了,感觉还不错,一个用上了,另外一个准备刷机,正在找合适的固件

网友(2019-05-20):
你有说明书的出史密码吗,就是登陆网络的密码是,或者给过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