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英飞凌变频器IGBT功率模块

楼主(2019-02-05):
变频器坏了,拆了里面的功率模块

品牌英飞凌

里面的连接线不知道是不是银的

网友:
好多年了,有说铝的,有说银的.

网友A:
铝丝,这个多少A多少v的,两桥坏了?

网友:
剩下的igbt改个大功率电磁炉

网友:
我也有两个从五零零焊机上拆了两个,吃灰好久了没用

网友:
太专用的配件一般比较难用上,,,这种应该是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丝,这个多少A多少v的,两桥坏了?

5.5kw变频器

网友(2020-06-04):
這個可能是FP35R12K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