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海信i635t开机卡在第一屏

楼主(2019-02-05):
这个手机无论如何都刷机不 了

首先是传统的恢复固件,按住音量加、减、开关机按键自动刷TF卡上的固件

无效,说是在TF卡里找不到升级的文件

按住音量加之后插入数据线就可以进去FASTBOOT模式,使用命令行去刷固件

只能刷部分分区,关键的分区好像RECOVERT、CACHE还是刷不进去,说分区表不对,写入失败、

然后就是拆机短接主板触点进高通9008模式刷救黑砖固件,也刷完通过了,一样无效

就是短接正中的那两个触点再放电池就电脑识别出9008硬件之后安装驱动在QFIL刷固件或者专用的刷机工具刷都是一样无法开机进去桌面卡在第一屏

按音量减少键和开机按键可以显示手机信息,型号和已经ROOT了,怎样可以不root回来直接刷官方升级固件啊

网友A:
大概率字库损坏,年前遇到一OPPO断断续续折腾了四个多月,最后我把主板用风枪吹爆,已绝了折腾的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字库损坏,年前遇到一OPPO断断续续折腾了四个多月,最后我把主板用风枪吹爆,已绝了折腾的念头。 ...

你厉害

网友B:
字库损坏的概率很大不建议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库损坏的概率很大不建议折腾了

字库就是flash芯片,去淘宝买一个空白的回来焊接上去再刷机是不是可以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字库就是flash芯片,去淘宝买一个空白的回来焊接上去再刷机是不是可以好啊? ...

性价比不适合了你要愿意折腾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不适合了你要愿意折腾可以试试

性价比?有看到烂的手机主板就吹下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性价比?有看到烂的手机主板就吹下芯片

底层你咋办?

楼主:
短接FLASH的两个脚识别为空白芯片自动刷入或者找别人备份好的镜象。假如有的话。
我又换一个工具刷,

可以刷入,但是开机还是卡在第1屏,我CAO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FLASH的两个脚识别为空白芯片自动刷入或者找别人备份好的镜象。假如有的话。
我又换一个工具刷,

换Flash吧

网友:
估计是emmc坏了

网友C:
1,固件不对。2,emmc,也就是FLASH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固件不对。2,emmc,也就是FLASH坏了。

是吗?我感觉象设置了权限读不了写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