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EYI佳翼I9固态硬盘盒+intel SSD760P拆解开卡测评

楼主(2019-02-05):
最近入手了佳翼I9移动硬盘盒搭配Intel SSD760P。个人感觉SSD温度应该较高,于是就买了主动散热的版本,由于入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包装什么的都已经拆开过了,也已经用过了,所以成色肯定没有新的好,请大家谅解
接下来上图:

包装比较简单

打开包装,原本应该还有些附件,但是都已经拆开过了,就不再展示了

先看硬盘盒,质感什么的都很好

数据线,比较短,USB-C转USB-A,真3.0,真Type-C,接口里的线都装了的

打开,里面有一块黑色的电路板,流露出高大上的气息

正面的M.2接口,用于连接SSD

版本信息,下面的敷铜是用于给SSD散热的,具体效果不得而知(我觉得效果应该不会太好,因为电路板敷铜毕竟只有这么薄,如果有误,欢迎大家指正!)

最下面是读写灯,SSD固定螺母,敷铜同样用于散热。接下来我们翻过 电路板,查看背面芯片

JMicron主控,其型号为JMS583

固件存储芯片与外围供电电路,闪存型号为P25Q40

微型风扇一枚,噪音较小,加强SSD散热

硬盘盒部分已更新完毕

楼下发Intel SSD7的开箱以及组装

楼主:
书接上文

从快递盒中拿出Intel SSD7,不是彩盒包装有点可惜,但是没关系,官网查询是正品

封条

拆开

终于见到了Intel SSD760P的庐山真面目了,有点激动

两边看一看

撕开标签贴纸,SMI T13H34.00慧荣的主控,还有INTEL的标

小的是缓存颗粒,256MB

这是大头!镁光原厂3D-TLC颗粒,每颗128GB,共256GB

看完了,还得干正事,贴好标签,相变硅脂什么的,装进壳子里,上好螺丝

盖上棺材盖,简直完美!

休眠状态

读写状态(灯会闪烁)

楼下开始个性设置!

楼主:
因为采用的JMicron的主控,所以固件什么的也有升级的希望,佳翼官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早就有所准备,于是到官网下载了固件升级工具,准备折腾。
本次折腾的目的:
1.磁盘的名字必须改
2.因为要用Windows To Go,5分钟的自动休眠时间似乎太短了,万一开着机5分钟没有读盘,那就有点尬了
于是开启了漫长的折腾之路。

首先,我在网上找了JMicron的开卡工具,但不知道佳翼耍了什么花招,就是不认,没办法,只有研究原来的升级程序,看看有没有什么突破口

固件下载: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462-1-1.html
这是从官网下载的升级工具,有经验的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自解压文件,但此时我们还是双击运行,等他解压。

解压完成后他会自动打开,此时心里一阵窃喜,这不就是精简后的开卡工具吗?

打开任务管理器,命令行里的东西就是软件的目录!

按照目录打开,果不其然,他就在这里。接下来我们就只需编辑JMMassProd.ini这个文件就能实现所有的预期

打开,这是源文件的后半部分。

经过我的研究,发现需要更改的内容就是这些

这是我更改后的内容。这时再次打开升级软件,点击START即可。

效果完美,现在过5分钟硬盘不会自动休眠了,真好

楼下更新测试

楼主:
什么硬件软件的整完了,就该评测了

盘对盘拷贝速度

拷贝至机械硬盘(手中没有固态可以装到电脑上测试了)

把机械盘缓存写完了速度就下来了

从机械盘拷贝

跑测试软件时随便截的图

测试结果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了看,这东西居然还支持S.M.A.R.T,真是不敢相信!

总结:这个组合还是很不错的,速度过得去(没有支持GEN2的电脑),热量也不是很高,用Windows To Go也很流畅,内置风冷散热,夏天应该也没有压力,总体来说是很不错的,关键还支持S.M.A.R.T,就是价格比较高,如果有发烧友可以入手玩一玩

后:

本次发帖用到的图片
全文完

网友:
能分享一下i9的官方开卡工具吗?

网友:
买硬盘的时候应该有送导热垫的。撕掉硬盘贴纸之后,把导热垫贴在颗粒上,把热量传给主板。所以那些敷铜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是镁光的闪存呢?虽然技术是镁光和英特尔合作开发的,但是两家公司的标志也差太远了吧?另外我厅论坛大神说,INTEL的固态虽然用的是慧荣的主控,但是可能在PCB上做了手脚,用公版的量产软件是开不出来的。所以咸鱼上的INTEL 慧荣固态我从来不碰

网友A:
我还以为是SSD开卡,激动了一下。

网友:
我的能跑到1G/S的读写,还是可以的。

网友:
i9马宝看了一下,139最低。还是算了。

网友:
我都是没转外壳用的。

网友:
说实在的,我真没弄明白,这是手动自己组了一个固态硬盘吗?

网友:
带风扇 再贴硅胶 就扯淡了 ……

网友:
M2接口的SDD。

网友B:
J2的电线 焊接  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B:
J2的电线 焊接  惨不忍睹

扯断了自己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SSD开卡,激动了一下。

求助SanDisk Ultra II 240GB SSD开卡,主控是Marvell 88SS9190-BJM2

网友:
这个专业设计的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以后计算机制造上也会把风扇夹在CPU与散热器中间

网友:
看似不错,散热怎么解决

网友:
256弄个这么大的盒子,有些多余
成本已经超过固态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