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改造 一个斯泰克蓝牙耳机,可接功放(可惜是单声道)

楼主(2019-02-05):
不多说,上图,主要是电池坏了,替换不值当。

楼主:
感谢,新年快乐

网友:
通过蓝牙连接,是不是单声道也就不重要了

楼主:
嗯,是这样的,我家里还有一台较早闲置的奇声功放,打算输出到上面

网友A:
把耳机插座两个声道并联起来,虽然只有单声道但总比你这样接只有一个喇叭响好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耳机插座两个声道并联起来,虽然只有单声道但总比你这样接只有一个喇叭响好点啊 ...

昨天也正是按此思路另接了根线,确实好多了,不谋而合啊

楼主:
这是连接功放后的,试听效果不错,双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