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wifi运动相机

楼主(2019-02-05):
半年前撸来的,一直没空折腾,过年前抽时间折腾一下,
几乎完整的一套

主机

电池仓

usb和hdmi接口

开机 显示无sd(tf)卡  实际是有插卡的

并且卡是插到位的 只能怀疑里面接触不良了

拆   就一个字

进行中。。。。。。。。。

我拆的方法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从屏幕下手

拆下主板

主板特写

卡槽特写  问题找到了 卡检测弹片去邻居家串门了

另外发现镜头排线没装好

镜头排线特写

AXP192 是KrossPower公司的一款高度集成的电源系统管理芯片。

其主要针对单芯锂电池需要多路电源转换输出的应用,提供简单易用而又可以灵活配置的完整电源解决方案,充分满足目前日益复杂的应用处理器系统对于电源相对复杂而精确控制的要求。

AXP192 内部集成了一个自适应的USB-Compatible 的充电器,3 路降压转换器(Buck DC-DCconverter),4 路线性稳压器(LDO),电压/电流/温度监视等多路12-Bit ADC。为保证电源系统安全稳定,

AXP192 还整合了过/欠压(OVP/UVP)、过温(OTP)、过流(OCP)等保护电路。

AXP192 的智慧电能平衡(Intelligent Power Select, IPS™)电路可以在USB 以及外部交流适配器、锂电

池和应用系统负载之间安全透明的分配电能,并且在只有外部输入电源而没有电池(或者电池过放/损坏)

的情况下也可以使应用系统正常工作。

AXP192 具有外部适配器和USB 以及电池等三输入能力,支持可充电备用电池。

AXP192 提供了一个与主机通讯的两线串行通讯接口:Two Wire Serial Interface (TWSI),应用处理器可

以通过这个接口去打开或关闭某些电源输出,设置它们的电压,访问内部寄存器和多种测量数据(包括Fuel

Gauge)。高精度(0.5%)的电量测量数据方便消费者更清楚的实时掌握电能使用状况,给消费者带来前

所未有的设备电能使用体验。

AXP192 提供 6mm x 6mm 48-pin QFN 封装。

凌阳SUNPLUS  SPCA6330A-HB261 行车记录仪主控

装回后恢复正常,可以使用了

谢谢围观 欢迎指导!

祝坛友猪年大吉!

网友A:
看镜头的排线固定的不太好,折了死弯后容易断裂,排线接口的卡扣脱落,最好想办法用其他东西压紧。方案是比较早的SPCA6330A,现在主流SPCA6350M内置运存芯片主控和SPCA6350A外置运存芯片。

网友:
恭喜修复,故障还算简单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网友B:
我想到前几年论坛卖家那买的WIFI米国运动相机该补电了。新鲜劲头过了,补好电继续吃灰。

网友C:
撸来就是坏的?

网友:
这个修好还能好好玩

网友:
运动相机,修好后可以当行车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镜头的排线固定的不太好,折了死弯后容易断裂,排线接口的卡扣脱落,最好想办法用其他东西压紧。方案是比 ...

这个方案是13-15年流行,现在有点落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来就是坏的?

对,就是按坏的撸的,

网友:
好东西可以当摄像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到前几年论坛卖家那买的WIFI米国运动相机该补电了。新鲜劲头过了,补好电继续吃灰。 ...

好多东西都是这样,新鲜劲一过就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