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照亮2019,新年拆个给老爸买的康铭新手电。

楼主(2019-02-05):
大年三十给老爸买的,虽然手里有魅色c8两枚,但是给老爸感觉不太适用。
去超市花了15元买了个康铭的锂电手电筒。
这种个头小方便携带,续航也比铅酸的好。

拆是为了改,原来的led灯珠偏冷色,我的盒子里有1w灯珠,色温比较暖,5000k左右,给它换上。

铝基板上就一颗1w的led灯珠,铝基板都是挺厚实。

拆led灯珠的时候,没想到把它的盖子给揭开了。

这个灯珠底部居然是焊接在铝基板上的,帮助散热。
最后只能暴力拆解。

换上新灯珠,用导热硅脂。

再来看看电池仓。

就靠两个电阻限流供电,电池也没保护板。

找个旧电池,拆保护板。

4.2v锂电池标准的保护板芯片组合dw01+8205

把保护板焊接好后捆绑在电池上。

灯珠也换好了,开机,ok。
聚光杯是塑料的,不是金属的。

最后再把配送的充电器也给拆了,看看如何。
3582da控制充电。
SW3582DA 是一款内置基准电压的万能充电器控制芯片,具有自动识别电池极性、短路保护、过温保护等功能。
特点:
内置基准源,空载时稳压输出,无须外围元器件调整空载电压
支持普通三灯模式及二灯模式、七彩灯模式
大充电电流:300mA
支持对 0V 电池充电(电池正接)
电池快充满时切换到恒压充电模式,电池可以充得更满
自动识别电池极性
短路保护功能
过温保护功能
高度集成,极少的外围器件

网友:
冲着楼主为老爸买、并改了锂电,这种孝心就值得赞!!!

网友A:
问下楼主,发帖时候怎么在每张图片下面写上文字说明,求截图,新手不会啊。。。

网友:
比较简单啊,散热得够

网友:
康铭锂电手电筒,做工看着还不错,充电器弱了些,愿意的话可以找个三星锂电充改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发帖时候怎么在每张图片下面写上文字说明,求截图,新手不会啊。。。 ...

先上传图片,然后点击传入的图片,点击一张,就点一下回车,这样就有了隔行,图片排好后,就可以用鼠标控制,在隔行上写文字了。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网友B:
说实话,想买个好的手电筒都难!普通铅酸电筒就不用说,就连一百多块钱的所谓警用强光手电筒,也差到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上传图片,然后点击传入的图片,点击一张,就点一下回车,这样就有了隔行,图片排好后,就可以用鼠标控 ...

手机能行吗?我不习惯玩电脑,手机控的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想买个好的手电筒都难!普通铅酸电筒就不用说,就连一百多块钱的所谓警用强光手电筒,也差到不行! ...

我看手电大家谈的DIY商家手电套件好些,自己组装的便宜,也有商家装好的略贵点,菲尼克斯等代理商的好手电确实太贵了,品牌手电不支持色温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能行吗?我不习惯玩电脑,手机控的我!

手机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想买个好的手电筒都难!普通铅酸电筒就不用说,就连一百多块钱的所谓警用强光手电筒,也差到不行! ...

15块,坏了又换新的,论坛的c8也还ok,属于性价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