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不知什么灯的电源

楼主(2019-02-05):
某日,回老家,在经过老家后面路边捡到的,不知道什么灯上的,拆开大家看看!新手发帖,不会在每张图片下面写文字,试试看,8脚ic63YL5W23D度娘没查到资料!

网友:
我以前买的3*52CM的灯条,就是用这个电源。

网友:
LED的驱动,恒流源啊。看着功率也不大,二三十瓦的功率吧。

网友:
3楼说了,
LED的驱动,恒流源啊。

网友:
输出可以带13-18W的LED灯条,电压在36-72之间,

网友:
貌似非隔离恒流源,做工还可以,LED端工作电流30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