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马桶按钮变得软绵绵,咋整?

楼主(2019-02-05):
原先大小按钮都只需按一下。要大水量,才按住不放,直到水箱排空。

而现在都必须按住,否则不出水。开盖直接按内钮,有种塌陷感,能修理吗?谢谢指教

网友:
换个下水器的总成吧,我碰到过两次马桶按钮按下去弹不上来的情况,浪费了好多水,水费购买一个新的下水器了。马桶自带的下水器质量大多不好,建议马云家买个优质的 40块左右

网友:
可以打开修理一下,应该没有大的故障

网友A:
应该是弹簧坏了,找到合适的换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弹簧坏了,找到合适的换上就行了,

多谢各位。弹簧是否把这个顶盖打开即可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弹簧是否把这个顶盖打开即可见?

直接整个更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整个更换吧。

多谢强东兄以及楼上各位。撑不到五金市场或者淘宝恢复上班。。。昨天晚上彻底坏了,按下去出不了水。没撤,只能拆。发现弹簧没问题,是里边一个起杠杆作用的塑料片断了。AB胶伺候,等不及24小时固化,一个小时后就冒险卡回去。居然能用!暂时将就一下,估计长久不了。毕竟要把出水阀提起来,塑料片承受的力还是有点大的。

ps:AB胶质量也很重要。我这次是“哥俩好”,胶接面积只有半颗米粒大小,这ab胶真是厉害。以前用过“卡夫特”,也还不错。无名的牌子就不咋的了,胶合力差,固化后也缺乏韧性,用于塑料胶合很不爽。

网友:
粘合面积过小可以加厚,只要不影响使用即可,AB胶的硬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强东兄以及楼上各位。撑不到五金市场或者淘宝恢复上班。。。昨天晚上彻底坏了,按下去出不了水。没撤 ...

我开关没用坏,都是胶皮先老化,半夜听到很小的滴水声以为是邻居家,漏了一年多都没管,漏掉好几百的水费。
建议你做好备胎准备,做个测试关闭马桶水阀三五个小时,再次开启是否听到出水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开关没用坏,都是胶皮先老化,半夜听到很小的滴水声以为是邻居家,漏了一年多都没管,漏掉好几百的水费 ...

十块钱一方水够贵了吧,好几百,也就是说最起码是两百;一年多,可以认为是两年;两年漏二十吨水,将近一个月漏一吨.这不是漏水了,这是哗哗的跑水了吧,水都跑成这样了,您这心也够大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块钱一方水够贵了吧,好几百,也就是说最起码是两百;一年多,可以认为是两年;两年漏二十吨水,将近一个月漏 ...

花花跑水一天几吨吧应该,我那房子买了1年没去跑了470的水费170吨,当时找不到原因,看着水表最快的那个表针一分钟转不了一圈,就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十块钱一方水够贵了吧,好几百,也就是说最起码是两百;一年多,可以认为是两年;两年漏二十吨水,将近一个月漏 ...

那是我爹心大,我第一时间感觉到想拆开看看,结果却被换来一顿臭骂说就我事多,等交水费时他才如梦初醒。每个月多交三四成。
宁外邻居家马桶确实也漏水,不过是出租户都住不长久,那个房东更奇葩的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花跑水一天几吨吧应该,我那房子买了1年没去跑了470的水费170吨,当时找不到原因,看着水表最快的那个 ...

真有那么严重吗,我那个马桶也有这个情况,回来我得好好看看收拾收拾,不然得花不少冤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我爹心大,我第一时间感觉到想拆开看看,结果却被换来一顿臭骂说就我事多,等交水费时他才如梦初醒。 ...

看来我家那个漏水的马桶也得收拾收拾了,总是听着滴答水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