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也拆个无线鼠标,那个八脚带孔ic是啥?

楼主(2019-02-05):
不知道什么牌的无线鼠标,拆开看看做工,拆开后发现两坨牛屎顺便问下坛友,那个八脚的ic是个啥?

网友A:
八脚芯片是传感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脚芯片是传感器啦

奥,原来如此,新手不懂啊,8脚的上面带孔为了帮助散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奥,原来如此,新手不懂啊,8脚的上面带孔为了帮助散热?

并不是,鼠标传感器功率很小,发热不明显。这些孔我认为是为了定位,确保感光用的晶片在封装中的空间位置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鼠标传感器功率很小,发热不明显。这些孔我认为是为了定位,确保感光用的晶片在封装中的空间位置 ...

表示学习了,

网友C:
到目前用过四五个品牌,还是罗技好,电池耐用,外壳结实可靠!

其它牌子不建议买了,50块左右 就有罗技可以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到目前用过四五个品牌,还是罗技好,电池耐用,外壳结实可靠!

其它牌子不建议买了,50块左右 就有罗技可 ...

在用的一个罗技,一个双飞燕,

罗技的比双飞燕的省电不是一点儿半点儿,
大概,同样的电池,罗技的使用时间可以达到双飞燕的起码两倍。。。

罗技的鼠标唯一不爽的是,
好像低端鼠标的中键都不是微动,
而是死硬的四脚小按键

网友E:
是一个很小的摄像头,几十个像素的黑白的,对比每次拍的照片,分析移动的方向和速度,以前见过用鼠标做了个扫描仪的,实在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用的一个罗技,一个双飞燕,

罗技的比双飞燕的省电不是一点儿半点儿,

不仅仅是低端,500 以上的罗技,中键也有用轻触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一个很小的摄像头,几十个像素的黑白的,对比每次拍的照片,分析移动的方向和速度,以前见过用鼠标做了个 ...

虽然扫描仪像素很低,但可以跟我的世界,材质皮肤编辑器弄在一起的话,估计很有意思,遗憾的是颜色需要自己配。

网友:
楼主鼠标拆少了,无线鼠标不值钱,我十五一个带接收的罗技卖了几个了,都是正常能用的呢

网友:
那些孔很可能连接着内部电路,用来出厂测试、编程、debug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是低端,500 以上的罗技,中键也有用轻触开关。

那手感可一点儿不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手感可一点儿不轻。。。

名字就这么起的,莫得办法。罗技在轻触开关里面选了相对较轻的品种,动作力应该是 1N 左右;最常见的——各种设备上多见的黑圆点,手感还要重很多。不爽的可以自己换方形微动,手感好很多,但是贵。

网友:
我有2个罗技2个双飞燕A90,感觉太多了,懂黑客的最好看看罗技在后台偷偷上传资料

网友:
工作原理现代光电鼠标需要通过一个光电传感器(实际上是一个微型低分辨率摄像头)来采集鼠标在物体表面上的移动方位。它使用LED(发光二极管)将红光照射到下方的表面,在被传感器接收之前进行反射和微调。塑料透镜收集反射的光,并在传感器上形成图像。

现代光电鼠标的工作原理
这种图像是一种很小的鼠标操作表面的黑白照片。当鼠标移动时,传感器会连续拍照。传感器会快速地拍照——速度高达每秒1500张照片或更快,拍照速度要足够快,以便让连续的照片重叠起来。
其余的工作由光学导航引擎负责。光学导航引擎通过一种专有的图像处理算法,识别捕获照片之间的共同特征并确定它们之间的距离。然后将这些信息转换为X和Y坐标,以指示鼠标的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用的一个罗技,一个双飞燕,

罗技的比双飞燕的省电不是一点儿半点儿,

M590也是四脚静音开关,几个月就右键有问题自己换了!

网友:
拍摄图像的芯片,把前一张图像与后一张图像进行对比,从而确定移动的位置。大家看看现在的鼠标垫,基本都是布的,如果鼠标垫像玻璃一样光滑,结果拍摄出来的前后图像都一样,鼠标中的处理器是无法识别的。大家可试试,在光滑的玻璃上移动,鼠标是不是失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