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志高电饭煲e2故障

楼主(2019-02-05):
之前不通电了,拆开变压器那飞线后出现e2故障,哪里问题呢?

网友A:
多检查一下,转动部份的线吧,很可能热敏电阻的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检查一下,转动部份的线吧,很可能热敏电阻的线断了!

好的谢谢啊

网友:
检查内胆中间那个测温元件及其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