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新航手电钻J1Z-XH-10,声光再现

楼主(2019-02-05):
借得朋友一手电钻,使用中发现头朝下工作正常,头朝上就不工作。任随意晃动,也无动于衷。于是开拆,探寻原因。

钻头向上时不转

钻头向下时正常

卸下螺丝,开拆壳子。竖着的滑动块是正反、向转换开关。

转换开关的导杆端部卡在滑动块的限位卡槽里

拿下开关组件,分离正反、转与开关及调速部分

这就是开关及调速部分

用改锥撬开塑料盖

开关结构原形毕露,中间是开关的滑块,手推动开关,滑动部分向上行进。水平方向的S型铜片与八字型安装的两个动接点是动态连接状态。待开关滑动的端头持续向上,左侧动接点率先与左侧的静接点闭合(左上的螺丝位置,接电源的A端;右下的螺丝接电源的B端,同时连接电机B端),动接点的下端向右推动开关滑块中的弹簧结构件,启动下层的调速电路工作,于是电机开始缓慢转动。随着开关按压力度的增加,调速电路也同步增加输出能量使电机增速。当开关行程推至最上端时,右侧动接点与右侧的静接点闭合,电源的A端直接连通电机A端,使电机达到最大功率输出。
(请坛内的老师们批评指教)

由于在上面部分没找到问题所在,将两组节点清洁后,现象不变。
问询度娘,得知最可能的是靠近手柄处的电源线的问题,便加电扭动电源线,想让故障现象显现(一大败笔,今后一定多加注意)
爆音,爆闪........,爆得我是心率瞬间达到120,也惊动了家人!还好,未酿成大祸

心情平复后,检查结果:距手柄两三公分处断线,形成接触不良,造成电钻方向性不工作的现象。

网友:
电钻可以啊,不错

网友:
我还以为碳刷故障呢~

得剪掉一段才行!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有电光鞭炮,不错。。。。

网友:
看着线芯不是很大

网友:
大多数电动工具都是电线根部折断,铜丝太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