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屏幕大了,消耗流量大吗?

楼主(2019-02-06):
屏幕大了,消耗流量大吗?比如看同一个视频,用同一款软件,手机和平板消耗的流量一样吗?

网友:
这个要看服务器端的程序是怎么设计的了,如果有自动根据屏幕大小来匹配分辨率,那看视频消耗的流量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设备这头装上水表,测试一下。

网友:
帅不帅跟脸大不大没关系呀

网友:
这个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视频源是同一个的话,同样清晰度模式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一个1G的视频,大屏幕看和小屏幕看难道会不同?

网友:
你投屏到100寸大电视上一分钟就会破产。

网友:
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了

网友:
貌似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
如果可选清晰度,调成一样的清晰度,流量是一样的。如果不能调,应该是屏幕越大,越费流量。

网友:
相同条件下,流量是一样的,但是,手机显卡和电脑显卡的工作量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取决于客户端观看时的分辨率

网友:
同一个视频,如果选择的清晰度一致的话,比如都选了720P,那视频用的流量是一样的。和屏幕大小没关系。

网友:
和分辨率有关系与屏幕大小没关系。比如你的手机是2K屏,但只有6寸,你的平板是1080P屏但是10寸的,如果视频都支持2K和1080P的情况下,肯定是手机更费流量而不是屏幕更大的平板

网友:
肯定一样呀,只不过你选模式有关,流畅,高清,蓝光下,流量肯定不同。。手机,平板,电脑的屏幕与消耗流量无关。

网友:
屏幕大小和分辨率是不一样的,有的客户端是按照分辨率来指定视频的分辨率,那样就牵扯到流量不一样了。

网友:
屏幕大小和分辨率没有必然联系。一般大屏幕的分辨率会大。分辨率大了,看的节目源分辨率也大才会流量大。

网友(2019-03-08):
要看观看时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