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老人机键盘错乱失灵

楼主(2019-02-06):
父亲的中兴老人机,在工地上弄得很脏,昨天清理了一下灰尘,酒精擦了一下键盘,装好后发现开机键可以开机,但是很多键没有反应,能用的几个也出现错乱,今天发现开机后其它都不能不管用了。吹风机吹了也没有效果。请教大家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按键膜揭了无水酒精擦拭所有触点,排除微短腐蚀或未干,酒精要用无水乙醇

网友B:
锅仔片底下有水,揭开清理。

网友:
用报纸包裹后烘干半小时即可。注意温度不要太高。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指导!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锅仔片底下有水,揭开清理。

已经解决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膜揭了无水酒精擦拭所有触点,排除微短腐蚀或未干,酒精要用无水乙醇 ...

谢谢指导,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