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地摊1元收的得力指纹考勤机拆解(DeLi 33153)

楼主(2019-02-06):
年前去地摊看到的,惨不忍睹,所以只要元钱!
年前拆了,照片现在才发,过年期间人艰不拆了!

傻大木用的吧

当时看屏幕还有贴膜,揭开屏幕似乎完好,就收了

左边也有膜,这个有没有很关键吗?

接口,我通电接的是小usb口

背后是悬挂式的

得力的,也算品牌吧

里面其实倒还干净,

外壳实在太脏,不要了,直接扔掉,反正我也不用考勤

通电,屏幕还能亮,按下指纹,屏幕上显示出来了,但是不识别
我的指纹,可是再试就怎么都没反应了,屏幕再也不显示指纹图像了
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感觉指纹采集头应该是好的

按按钮能跳出,请验证管理员,没用过,不知怎么验证啊!

还有这个界面,证明这个考勤机似乎没什么问题啊
密码我也不知道啊

指纹采集头,应该也是好的

没上网查资料,大家懂得直接说说,我偷个懒!

网友A:
得力的,很垃圾,产品和服务一样垃圾,我买了个人脸和指纹双识别的,新到货指纹头就是坏的,因为急用,暂时就用脸刷了,后面脸识别不怎么地,然后报修,修了3次,还是没有用,闲置,然后隔段时间再拿出来用,彻底没用了,找得力,得力说过保了,不管了,正常应该是三次维修换新机吧,单位的机机,也懒得争了

网友:
这个真的没什么用处

网友:
里面应该有个内存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力的,很垃圾,产品和服务一样垃圾,我买了个人脸和指纹双识别的,新到货指纹头就是坏的,因为急用,暂时 ...

得力估计自己没有开发能力,因为它是搞文具的,是贴牌的吧

网友B:
人奸同学,你对得起观众吗?这么脏,都没给TA洗过澡?

网友:
伊拉克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奸同学,你对得起观众吗?这么脏,都没给TA洗过澡?

我连洗澡盆一起扔了,还洗什么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没有管理员密码就是废物一个

网友:
可以像台式机主板那样,先把纽扣电池卸下来,再用万用表10A电流档,给其他的地方放电到没电压,然后开机试试,再不行的话应该是存到芯片的存储器里没办法。

网友:
这个要管理权限才行

网友:
基本没啥用,找找有没有复位键,否则没有密码不好弄。

网友:
看指纹模块能不能用上

网友:
看来只能拆件用了

网友:
一块钱不亏,找找说明书重置密码吧。木牙膏了,春节快乐

网友:
连电脑呀,
没准还有导出数据的可能呢

网友:
出土文物级别,密码应该有通解密,就算解了也没啥用顶多能进管理菜单查看下载管理一些考勤数据,指纹模块还是原始光学的~

网友:
还行吧,比较外表这样了

网友:
应该是正常能用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