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搬砖级苦逼改造 服务器RECC内存改普通台式DDR3内存条

楼主(2019-02-06):
搬砖级苦逼改造 服务器RECC内存改普通台式DDR3内存
数码之家rush苦逼原创作品

起因:本地坛友拿来了两个4G服务器内存,说可能是坏的,经过研究居然是8bit颗粒的,完全可以改成普通电脑内存,就当练习BGA了

首先是科普时间:

服务器REG ECC (RDIMM)与普通电脑的UDIMM有什么区别?
REG:多了一个地址锁存器芯片
ECC:多了一或者两个内存颗粒,内存宽度由64bit升级到72bit,说白了就是多出了一小部分容量存放纠错信息

为什么很多服务器内存pc机无法使用?
因为颗粒是4bit的,内存贴纸上面写着1Rx4或者2Rx4就是4bit的,内存颗粒密恐排布,看都不用看肯定是4bit的

什么服务器内存可以做这个改造?
8bit或者16bit颗粒,内存上面写的是1Rx8,2Rx8,1Rx16都可以

坏的内存能不能改造?
找一条好的普通DDR3,位宽(x8,x16)必须一致,颗粒容量一致或者偏小,吹掉一个颗粒,然后把坏内存上面颗粒逐一吹上去测试。内存很少全军覆没,下文也会看到我最终捡回的是6G内存

内存上是否需要刷入固件?
内存上确实带有SPD配置信息,存储媒介就是24c02,所以满大街的CH341编程器就能刷写。简单来说,找一条位宽一致单双面一致频率一致或者频率偏低的内存拿编程器拷贝过来就行咯。还可以修改,说不上轻松也没那么复杂,毕竟SPD信息规范就是公开的,看懂英语就你能改。另外新版的thaiphoon burner内置的SPD信息库非常强大,虽然未注册版本不能导出,但是这128个字节,自己对着打一遍,也不会怀孕是不是

待宰的苦逼内存

颗粒型号

拆下来一堆苦逼颗粒

拆光了颗粒,REG孤零零的一个片在上面

拆下来的颗粒,植球

一堆金屎中间出了一个叛徒

其实可以点亮就行了,这么多颗粒,建议也是侥幸直接往新的板子上面装,装上去不亮再往下拆了测

内存PCB,马家来

内存编程适配器,马家来

所有的片都植球

洗出来都多少东西

先贴满一面,然后写一个一面的SPD上去

单面2G的spd哪里来?找个单面2G的读一下就好了

然后就是拿到破烂主板去跑检测

这是补上了另一面颗粒

非常抱歉,主要过程就到这里为止,由于第二条内存上面有大量损坏的颗粒,在不断拆装过程中无心拍照,最后放出6GB成品内存:一条2G,一条4G。。。这还是用了ECC多余的颗粒,第二条内存上面半数以上颗粒都挂了

最后,改造现场

网友:
好庞大的工程

网友A:
好折腾,现在内存也不算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折腾,现在内存也不算贵了吧

半年前的作品了,当时没有做成笔记本条是个遗憾,DDR3台式的条我现在有一大把

网友:
专业工具的有专业的玩法啊

网友:
好精力~真能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年前的作品了,当时没有做成笔记本条是个遗憾,DDR3台式的条我现在有一大把 ...

大佬出吗,想给老爷机升级下运存

网友B:
联想的巧克力键盘用着如何,
静音么,
舒服么?

大学的时候,
学校一个机房里的联想键盘印象深刻,
很喜欢那手感

网友:
这个改造有些费劲

网友:
这改造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巧克力键盘用着如何,
静音么,
舒服么?

联想这款就是普通键盘(非X剪刀键盘);一般都是罗技代工,手感一般,回弹属于中等,肯定不轻,寿命倒是超长。有一个缺点是F1-F12默认是媒体按键。我还喜欢用的8231,很公模的一款,X剪刀结构的,打研华标的和打爱国者的都有,研华的好了去了,爱国者僵硬。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想这款就是普通键盘(非X剪刀键盘);一般都是罗技代工,手感一般,回弹属于中等,肯定不轻,寿命倒是 ...
F1-F12默认是媒体按键 可以修改BIOS设置解决: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6224

网友B:
引用 楼主:
联想这款就是普通键盘(非X剪刀键盘);一般都是罗技代工,手感一般,回弹属于中等,肯定不轻,寿命倒是 ...

大学机房用过的那个好像也是普通的薄膜键盘,
只是那硅胶帽的弹性,恰到好处,实在舒服,
而且声音还小!

就算冲着机房的配置,
那键盘的价格也绝对不会高哪里去,恐怕都不一定能到50块,
只是那力度和键程,
倒是跟我的爪子迷之契合。。。

网友C:
这个就是传说的AMD专用内存吗不能用在INTEL的机,只能用到AMD 的AM3的内存,FM以后也不行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D:
芯片中间有一条抬杠的,应该不太好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学机房用过的那个好像也是普通的薄膜键盘,
只是那硅胶帽的弹性,恰到好处,实在舒服,
而且声音还小! ...

这键盘跟你说的非常吻合!可以去咸鱼淘二手了,肯定不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中间有一条抬杠的,应该不太好植吧?

钢网对应部位有一个槽,简直不能更好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传说的AMD专用内存吗不能用在INTEL的机,只能用到AMD 的AM3的内存,FM以后也不行 ...

4bit做出来就是AMD专用内存,我这颗粒是8bit,就是全兼容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