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初二继续打飞机✈️,歼、歼、歼5了

楼主(2019-02-06):
初二继续军备之旅
这次打打飞机,就是机机有点老,将就看看哈

这是偶们年轻时候宣传画上常见的机型

对于灰机,偶也是一知半解,解说有误还请指出
机头进气道

三挺机炮和机头起落架

机身

垂尾上的水平翼

从后面看

发动机喷口
当然发动机早拆了

机翼上的起落架

仔细看看

液压收放机构

车轮容纳位置

来个人和灰机比较一下大小

歼5简介

网友A:
查了资料,是合计有三门机炮
歼-5的最主要的空战武器是三门固定机炮。这一机

炮火力配置偏向于拦截敌方大型飞机如轰炸机,符合20世纪60年代美苏空中力量对比的情况。武器机头左侧下方装两门23毫米机炮,机头右侧下方装一门37毫米机炮。备弹量为200发。

网友B:
早期飞机不好看呀

网友C:
我们那儿童公园里也放着一架,上次去玩差不多是20年前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网友D:
起落架的盖子丢了?副机炮的管子也缺失了?37炮的管子也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资料,是合计有三门机炮
歼-5的最主要的空战武器是三门固定机炮。这一机

嗯嗯,偶搞漏一挺机炮,马上改

网友E:
头一次看到这种飞机,没有多大啊!

网友F:
底下仨轱辘换成电动车的电机,能装多少电瓶可劲装,控制器用个好的,上马路上跑去,他们肯定得礼让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飞机不好看呀

是呀,当时肯定不错的,现在看审美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那儿童公园里也放着一架,上次去玩差不多是20年前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

老灰机了,也只剩空壳

网友G:
大炮刚走,飞机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落架的盖子丢了?副机炮的管子也缺失了?37炮的管子也歪了……

丢了吧,反正保存情况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一次看到这种飞机,没有多大啊!

很早期的战斗机了,中国第一款喷气式,应该算二代机吧

网友H:
去掉整流罩换发动机速度3马赫改成无人驾驶自动攻击模式照样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底下仨轱辘换成电动车的电机,能装多少电瓶可劲装,控制器用个好的,上马路上跑去,他们肯定得礼让咱,:tit ...

这是要改电动灰机的节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炮刚走,飞机又来了

不急不急,还有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去掉整流罩换发动机速度3马赫改成无人驾驶自动攻击模式照样无敌

换发动机的话成本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要改电动灰机的节奏呀

太高级的发动机买不起,弄四个炉子烧四锅开水,咕哒哒咕哒哒,蒸汽引擎电动助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发动机的话成本不好搞了

改造涡喷5呢

网友:
配合楼主打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