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气弹药箱造型 艾西达克2.5英寸M.2 SSD转接盒MB703M2P-B

楼主(2019-02-06):
受限于自身接口规格的“特殊性”,性能表现堪称存储界“复兴号”的 M.2 SSD,是没有办法直接用在传统 SATA 6G 设备上面的,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通过类似 ICYDOCK 艾西达克 EZConvert(MB703M2P-B)这样的转接装置来实现。MB703M2P-B 是一只能把所有 M.2 SATA SSD 变身标准 2.5 英寸硬盘(9.5毫米高)的神奇盒子,其精准的端口对位、螺丝孔位与大小合适的三围,可使“改造”过的硬盘轻松用于各品牌 NAS、硬盘盒、机箱(热插拔托架/固定托架)或者笔记本之上,整个使用过程就跟普通硬盘一样简单方便。

这款转接盒支持 M.2 2230/2242/2260/2280 四种规格 SSD,免工具弹簧锁夹安装固定方便拆换升级;1000 次插拔工业级接口(消费级 M.2 SSD 接口普遍只能承受 250 次插拔,超过之后很容易出现接触不良)与一体式 ABS 注塑成型外壳 ,可保护天生体质脆弱、经不起频繁“折腾”的 M.2 SSD 不受任何外力伤害;自带 EZ-press 锁扣经久耐用、使用简便,只要轻轻一按就能立即弹开上盖露出内部 SSD 托架,以便用户安装、拆卸或更换 SSD;作为内置硬盘使用之外,还可搭配市售 SATA — USB 3.1 转接器将其变为移动硬盘随时随地访问数据,以提高外出办公效率。

另外,这款转接盒上下两面设有大量通风孔,可利用主机散热系统产生的气流对 SSD 进行降温,以防止因过热所引起的读写降速和数据丢失。而如果是用在散热不太好的地方,还可将上盖完全拆掉在 SSD 上加装散热片以预防高烧不退的情况发生。

艾西达克 MB703M2P-B 近期发售,预计售价 15.99 美元,保修 3 年。

网友:
哎 国内不好买这玩意啊

网友A:
如果是能够把PCIE协议的M2变过来才算本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能够把PCIE协议的M2变过来才算本领的!

变过来也没用,速度只能sata 6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过来也没用,速度只能sata 6g

所以还是废材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能够把PCIE协议的M2变过来才算本领的!

你赶紧研发一个抢占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赶紧研发一个抢占市场

无才无能啊,只是这个淘宝上也很便宜就能搞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