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了备件好维修,混水阀坏了。

楼主(2019-02-06):
洗脸盆的混水阀 水龙头坏 了,初步判断是里面混水阀芯坏了。
先在家里找了下,还有一个混水阀芯的备件,于是开始拆

下掉 把手

拆下混水阀芯的 固定 螺丝

掏出混水阀芯

拿出备件

混水阀是全铜的,拿在手上沉甸甸的
原来的什么锌合金早烂了,还是全铜的耐用

装回去,维修好了。

这个是烂了的混水阀芯,网上有卖的5元一个吧,家里常备一个有好处

网友:
果然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一般不容易出问题,我回头也要准备上几个配件。

网友:
我倒是纳闷,那万恶的啥锌合金水件产品,是哪个杀千刀的作品?

常备个阀?主要是怕时间长了里面的塑料件要老化

网友: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是需要点备件

网友:
一般都是密封圈坏的多

网友:
这个外壳还不错,不像是那种唬人的锌合金的

网友:
你的把手是敲掉的吗?还有阀芯是怎么拿出来的

网友:
换了阀芯组件就可以重新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