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天猫精灵_方糖 调音盖加装高音(调大音量)

楼主(2019-02-06):
称着活动也入手了一个天猫精灵_方糖,白色看着挺好, 音质也就一般般,比原来的蓝牙音箱差了不少。
参考其他朋友拆机的经验,看其结构应该还有音质改善的空间,实际听感,改版后的方糖低音还算可以(只有那么个小喇叭也就这样了)。只是感觉音乐比较混沌,高音上不来,于是就有了以下的摩机,总算达到了要求。

总体思路:
1.  增加高音单元,高频分音10uF电容分音后串联高音喇叭,再与低音单元并联,主要要点:
1)阻抗配合, 高音8Ohm+低音(4+0.68Ohm电阻, 目的为防止功放IC过热,),总体阻抗估计约为3Ohm。
2)高音分频电容采用10uF 无极分频电容, 保证高音音质。
3)高音单元采用20芯1寸钛膜高音(手头刚好有)。    4)高音单元开孔靠右侧,电线放在音箱内,需要加泡棉包覆,防止异音。

2. 音箱底部、上部增加两条厚20*宽20泡棉, 隔离音箱前后部声音,防止音短路。

不足与经验: 1. 开孔不能太紧了,高音单元安装时要注意,一按就凹陷了,为此我特意加了个套环。

3. 最后没有特别胶水密封,用了热熔胶,容易有毛刺胶丝,结果我按经验操作,用打火机烫一下,结果高音膜片就成这样了,哭死5555---,还好不太影响音质。

网友:
高音和低音是并起的,阻抗变低了,

网友:
就一个喇叭?我还天真以为两个,还好没买,费钱。。

网友:
多钱buy的呀

网友A:
直接换个好全频就可以了

楼主:
年前天X超市搞活动, 89块钱送两大瓶1.45Kg装的立白洗洁精.好像现在还有在做活动哦,也有捆绑纸巾或其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前天X超市搞活动, 89块钱送两大瓶1.45Kg装的立白洗洁精.好像现在还有在做活动哦,也有捆绑纸巾或其他的. ...

哈哈,我都没看到这活动。灯具什么把你买什么模块,性价比高的推荐下

网友:
淘宝app一直推荐方糖,就是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好全频就可以了

实际上,不存在好的全频, 一个喇叭不可能兼顾到全部高低频, 已经有试验了哈曼的1.75寸喇叭,效果没这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不存在好的全频, 一个喇叭不可能兼顾到全部高低频, 已经有试验了哈曼的1.75寸喇叭,效果没这个好. ...

不迷信那些牌子货,买的是某宝上什么流金岁月的喇叭,反正听感比原装的好很多了

网友B:
我也入了个,方糖加插座89。。还没发货,看了你的帖子我特么开始犹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入了个,方糖加插座89。。还没发货,看了你的帖子我特么开始犹豫了。。。 ...

别犹豫,没那么不堪,看开点,首先几十块钱的东西,别期望太高就不会有失落感,其次,现在一个稍微好点的蓝牙音箱都要百十来块,何况这个还多了那么点人机交互呢,所以该下手还是要下手的

至于有人说是智障精灵,这点我不太赞同,我承认这是AI音箱,但是你怎么不想想价格?几十块钱就想把贾维斯或者星期五买回来可能吗?最简单的谁也不可能花捷达的价格买个迈巴赫吧!而且现在的人机交互还是初级入门阶段,想达到电影里的那种程度再等几十年吧!

PS:我第一个方糖被我姐夫拿走了了,然后正赶上春节有活动问问又买了一个选的智能插座,但是现在也没发货呢,TNND官方说最晚3.5号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犹豫,没那么不堪,看开点,首先几十块钱的东西,别期望太高就不会有失落感,其次,现在一个稍微好点的 ...

是的, 才几十块的东西, 拆机应该比一般的蓝牙音箱实在蛮多了,一体化结构的音箱, 本身DIY"改造"的潜力不错的.
另外, 设计上的考虑, 所带的功放IC 功率余量很大的, 但加大声音后, 放音的时候麦克风灵敏度相应就"低"了. 这是所谓的后遗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才几十块的东西, 拆机应该比一般的蓝牙音箱实在蛮多了,一体化结构的音箱, 本身DIY"改造"的潜力不错 ...

加大声音后mic灵敏度降低可以理解,毕竟功放功率是固定的,放音大了拾音就小了,而且mic的降噪动作也会升高,所以也就变傻了

网友D:
这玩意我感觉低音不足,而且麦特别不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我感觉低音不足,而且麦特别不灵敏

这种小音箱,不可能有好的低音,用技术方法压低低频,出来的还是''混音''偏多,
按原来在音箱厂的经验,5寸以下的喇叭做到100Hz以下的低音不错的, 都是很优秀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犹豫,没那么不堪,看开点,首先几十块钱的东西,别期望太高就不会有失落感,其次,现在一个稍微好点的 ...

嗯,东西到手了,还挺好玩的,插座用来给电动车充电再也不怕过充伤电池了,唯一不好的是不能语音设定定时关闭

网友(2019-06-08):
引用 网友B:
嗯,东西到手了,还挺好玩的,插座用来给电动车充电再也不怕过充伤电池了,唯一不好的是不能语音设定定时 ...

定时关闭哪个?都可以啊!精灵,插座都可以定时关闭。

网友:
之前是79入手的,功能还是蛮多的,比如闹铃、备忘录、家庭实时留言,还有很多功能尚未研究明白,总之是个很好玩的玩具

网友:
在这个个人隐私泛滥得一塌糊涂的互联网时代,智能音箱什么的,还是觉得有点可怕。个人是拒绝任何带直接信息采集的设备进入个人生活领域的,麦克风和摄像头如果都能静默运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