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后窗的贴膜起泡了怎么撕掉?

楼主(2019-02-06):
如图,应该是很差的膜,请问应该怎么撕掉才不会烂呢?
希望能一整块撕掉,而不是撕烂

楼主:
另外,我还有一张这样的不锈钢板,上面的保护膜老化了,一撕就烂。
试过用邻居的220V洗车高压水枪来冲,冲不掉。用透明胶贴着撕,也不行。
用除胶剂和活络油也不行的,因为渗透不到里面去。
有什么办法吗?背面加热?

网友:
车膜貌似只能用壁纸刀  铁刨花   洁洁灵水   这活不好干   钢板试试背面加热

网友:
应该是贴膜技术差或者长时间后玻璃加热导致,自己撕费力,看过撕侧窗,有暴力的,有热风枪的,后窗不能暴力,小心发热丝断裂。

网友:
就是膜的质量问题...
我3m膜10年了一点气泡掉色都没有, 跟刚贴上时一模一样.
后面的最好让贴膜厂家帮忙撕, 区别就是那些加热丝, 也可以自己用热风枪加热, 温度高点, 慢慢撕, 有不对立刻停

网友:
自己的话 我估计是搞不定 去专业美容店吧

网友:
加热吧,简单直接.

网友:
不锈钢的保护膜,用洗电路板的,洗板水试试,对除胶很有效

网友:
没有加热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A:
可恼啊,可恨哪,扎扎扎,挖呀呀呀呀呀呀
不锈钢的,放电磁炉上炸一回虾片就搞定了

网友:
车窗玻璃上棕色的是加热丝,把膜刮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别把发热丝给拉断了

网友:
一直开电加热,气泡连成一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恼啊,可恨哪,扎扎扎,挖呀呀呀呀呀呀
不锈钢的,放电磁炉上炸一回虾片就搞定了 ...

大哥,不锈钢放电磁炉上能导磁吗?别拿我开玩笑呀,真心求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不锈钢放电磁炉上能导磁吗?别拿我开玩笑呀,真心求助

这种不锈钢,或许可以,记得好像吸啊,我那马云家买的那置物架,就是能放在微波炉上的那种,挡板就是这玩意,我那个好几年了还没破膜呢,感觉材料差不多,是悼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锈钢,或许可以,记得好像吸啊,我那马云家买的那置物架,就是能放在微波炉上的那种,挡板就是这玩 ...

烤热了直接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烤热了直接撕吗?

别等着烤热了,稍微热乎点就行啊,

网友:
都是用的加温法,没有撕不下来的,当然温度和力度都是有点讲究适度。

网友B:
阿里巴巴批发网搜索 太阳膜除胶液
开公司去年检时候 说不能贴膜 给车检人员60大洋除了旧膜  就是这个玩意一喷很容易撕 撕的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里巴巴批发网搜索 太阳膜除胶液
开公司去年检时候 说不能贴膜 给车检人员60大洋除了旧膜  就是这个玩意 ...

是撕完之后,喷上去,用来除残余的胶的吗

网友:
用粘胶除去喷剂试试,去除不干胶是很好用的,也应该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