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减速电机

楼主(2019-02-06):
一个旅游景点买的工艺品里的。里面的塑料件,一触即碎。最好的归宿,垃圾堆

网友:
转页扇的导风轮里面,也是跟楼主很像的同步电机。

网友A:
以前看电视的那个都叫它飞机天线,有这个,拆过好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电视的那个都叫它飞机天线,有这个,拆过好多个

转天线的那个电机是用低压交流电的。电视机旁边的小盒子里有个变压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线圈的圈数线径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