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春节没事干也把明纬电源改成可调的了,有几点疑问请教

楼主(2019-02-06):
先给各位拜年了,猪年诸事顺利,多拆多修多DIY
我这个电源是正品明纬,24V的  改造过程就不说了,数码这边帖子多的是,一次改造成功,为了安全又加装了品字尾插与开关,前置电源输入端已断开,板子上碍事的元件也改了布局,已老化木问题。可能是24V的缘故改造后0-48V可调,不像27V那种可以调到50V?这倒不是啥大事哈哈,问题来了:为何有个0.06A的空载电流?电压调低后到了二十几伏就是零了,再就是散热风扇的问题,最希望解决的就是它,因为辅助电源体积问题风扇不得不改装到外壳外边,这都是小问题,我老化时此电源温度较高,但是风扇迟迟不肯启动,最后启动了也是转上七八秒吧就停,如此反复,感觉热量根本散布出去,不知道是此电源温控设计启点较高的问题吗?我把热敏电阻加线引到边上的电感线圈甚至涂硅脂贴到整流半桥上改善不大。这两个地方都很热,希望能早点启动风扇,再就是输出电压不同时风扇转速也不一致,当低电压大电流负载测试时到了温度闸值风扇甚至启动不起来。我想让风扇常转算了,单是不知道在哪里取电?又不敢在辅助电源上取电怕拉低电压。说到辅助电源问题又来了,我看有的大神就用12V 可是有的朋友又说要稍微改下提高到13-15V为妙?哪种方案好呢

网友:
我的明伟里面居然不是494的。。。。单个开关管。。。大堆贴片元件。。。。正激改可调。。真的是定时炸那个弹

网友:
辅助电源的电压,改装前测量电压大小,用相同电压的电源代替为好。

网友:
最后10分全捐了

网友:
看我的,浓浓的灰

网友:
强烈需要一个

网友:
我自己也改过,用19v笔记本电源辅助,后来害怕19v电压太高改16v后通电494烧了,换494通电自激,不知道为什么,上班在修了

网友:
风扇从哪里取的电

网友A:
电流问题。是不是那两个超压保护二极管没有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问题。是不是那两个超压保护二极管没有拆掉?

超压二极管?没记得拆二极管啊,教程上也没记得有,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压二极管?没记得拆二极管啊,教程上也没记得有,请指教

记错了,是一个,记得好像有的是两个串联。图中的Z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错了,是一个,记得好像有的是两个串联。图中的ZD1。

谢谢指教,您说的是大线圈下面那个二级管吧,拆掉了,不然电压调不上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您说的是大线圈下面那个二级管吧,拆掉了,不然电压调不上去啊 ...

对,我试过好像不去30v以内还可以,再高就不行了。

网友:
0.06a的空载电流你确定存在吗?你用万用表测试过吗?还是表头显示有误差你校过表头吗?
调到20几v后就是0v,有可能可调电阻接线错误或精度不好或阻值不匹配或上下电阻阻值不对,
辅助电压问题,已有3楼高人指点过,按他说的做,我的是恰好有个14v的电源我就用14v
风扇问题我是不去管他,爱转不转,反正我又不用大功率,偶尔用下100多w他半天才转,如果非要它常转的话,风扇插头旁边有个稳压7812,可以往那里取电

网友(2019-07-19):
多少钱买的?

网友:
20元地摊收的

网友:
无电流时电流有显示表头后面有2个点短接再通电就搞定了,参考马云家表头说明,至于风扇供电我是用辅助电源供电,调高到15V,甩开原辅助绕组整流管,辅助电源接进去,

网友(2019-10-02):
降低R43的值,可以让风扇早启动

网友:
你把那个位于开关三极管或者整流管上的温控的热敏电阻直接短接了或者直接开路了(我记得是短接)风扇就长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