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乐视QC3.0快充 辰阳版本 乐视充电器 乐视快充 无损拆乐视充电器

楼主(2019-02-06):
充电器来源先不提了,使用了大半年,充电器正常使用中突然不能充电,
手机更换其它充电器能正常充电,用USB检测仪挺插充电器,没有反应,
判断是充电器坏了,在论坛里看了一些拆解这款充电器的贴子,本打算无损拆解
胸有成竹,不料还是失误了,先看一下拆解工具,就是下图这两样,结果用力过猛
充电器外壳开裂了,电路版高清大图在下面,也不知道这货是不是山寨的,懂的给讲几句吧

下图是外壳的样子,

全家福

铭牌

下图开始是内部各角度的图了,没有特别需要说的 就直接上图了

白色都是胶

上图中间部分 有个螺丝那个IC,后面有铜片 应该是散热的

最后面这几张照的 挺清楚,基本都能看到,内行给说说,这个质量怎么样,有没有简单点的 判断是哪个东西坏的方法,教一下,本人新新手,看看这个有没有可利用的价值了,谢谢各位多常M币 。

就在刚刚传完照片,把充电器原样装回之后,随便插上电试了一下,竟然又好使了,能通电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问大侠们,这情况还能用住吗?

楼主:
自己占一楼备用

网友A:
山寨的就不能打这些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就不能打这些胶

我没从表面看出哪个元件烧了,你帮看下,还有没有可能修复

网友:
看起来是真的,不过我也不会修

网友B:
天气冷保护了?既然失常过,说明有个别元件不可靠了。还是换了吧。现在这些货不咋值钱,这个应该是真的。看做工相当好。

网友:
那就是接触插头的那两个接触簧片松了呗,
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气冷保护了?既然失常过,说明有个别元件不可靠了。还是换了吧。现在这些货不咋值钱,这个应该是真的。看 ...

可能像你说的有个别元件不可靠了,但不是天冷的原因,在室内使用,温度零上二十五六度左右

网友:
我买了只东洋版的,来源也不说了,用了不到10次就坏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不少充电头坏了,也不会修,表面也看不出哪里坏,有懂行的指教指教吗?

网友:
接触插头的那两个接触簧片松了

网友:
正品,我修过一个变压器异常的,支架碎了,接线恢复使用而已。

网友:
乐视QC3.0快充做工不错

网友C:
这个是真的,去年买了个东洋的一直在使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真的,去年买了个东洋的一直在使用没有问题。

我这个是辰阳的,你的拆过吗?里面和我这个 区别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辰阳的,你的拆过吗?里面和我这个 区别大吗?

我在使用没拆,可以到老版论坛搜一下有好多拆解帖子,有好几个版本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品的,不是假货。

网友:
做工还不错,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D:
不太明白为何电源都喜欢用704胶打的满满的,散热会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明白为何电源都喜欢用704胶打的满满的,散热会好吗?

不清楚 ,等内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