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表的问题,怎么看读数?

楼主(2019-02-06):
这个天然气表怎么看,没用过着玩意,话说这个按立方米算多少一立方?

网友:
1.70立方 字数补丁.exe

网友:
和以前老式电表一个看法

网友:
红色是小点后面的。表精度很高

网友A:
1.7立方,关键这个表用电池,最多3到5年,换电池煤气公司要撸你一笔费用。

网友:
黑色是小数点前边,红色小数点后边,最后一位不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立方,关键这个表用电池,最多3到5年,换电池煤气公司要撸你一笔费用。 ...

这电池是普通五号电池,要自己自备的。广州这边的燃气公司也换了这个玩意·,以前煤气费是有人上来抄表,月结的。一个月用了多少钱给个数你,然后银行自动划账就行了。现在换了这个玩意,需要充值IC卡后再用。如果忘记充值IC卡,那这天你就没有煤气用了。

网友:
也可以打开最下面的塑料盖,插IC卡在液晶屏上读取数据。

网友B:
我这里还是上门抄表,两月一抄,到了使用年限就换表,自己掏钱。

网友:
插卡的自己写钞票进去

网友:
还是南方好,电池都能用3年?我们北方这里一个采暖季下来就要换电池,不然的话那天不高兴就断了。这还是南孚的电池,我都想让老公改个外置电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还是上门抄表,两月一抄,到了使用年限就换表,自己掏钱。

换表还自己掏钱?不是有规定燃气公司出吗?我们这都是燃气公司免费换,成都

网友:
我这都用了10多年了,去年上门给了个蓝牙刷卡器.装个app可以自己充值.不用出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表还自己掏钱?不是有规定燃气公司出吗?我们这都是燃气公司免费换,成都 ...

我这广西小地方,有气用就不错了,一家独大,不过用气价位不高,基本和用电差不多。

网友:
我是18年新装的,无线抄表

网友:
我们这边19年前,每两个月自己在自家门外燃气公司专用报数纸上报数,今年开始要自己关注市里面燃气公司公众号报数了。就报黑色部分的数字就行。如果你不报就按上个月的用量来收费

网友:
来段时间去天津出差,听说当地燃气价格上涨0.23元每立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广西小地方,有气用就不错了,一家独大,不过用气价位不高,基本和用电差不多。  ...

你那电多少呀?成都这边气费2元多点,电费5角多点,差别还是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电多少呀?成都这边气费2元多点,电费5角多点,差别还是比较大

我这里不是纯天然气,便宜点,好像1元多点,电价是五六角,阶梯电价的,用电和用气最后开销都差不多,年前一直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个月也就20元,现在用强排式热水器,估计会多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