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碎肉机,电容有点令人费解

楼主(2019-02-06):
点心部一台碎肉机使用中呯的一响坏了,连漏电开关都跳了,搬到维修部拆开发现是扇叶打到电源线破损之后发生短路烧断一条电源线,接好电源线后检查无漏电,顺便检查了下电容,这电机是双电容的,一个400V20uf的正常,一个250v150uf的就奇怪了,容量竟然250uf,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并有电阻,,,或者是电容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并有电阻,,,或者是电容漏电了

电容并电阻?我是没见过,电容漏电?是怎样的一种表现?恕我知识有限.....反正修好断线装好电容后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B:
一是电容漏点了,测得值大于实际值,建议扔了

二是电容本身精度较低,据说最低精度是+80%~-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电容漏点了,测得值大于实际值,建议扔了

二是电容本身精度较低,据说最低精度是+80%~-20% ...

嗯!原来电容漏电容值是会比标称值大的,学到知识了
机器已经拿回去用了就费事又拆了,反正能用

网友C:
 马达启动电容,这么大个儿电容,测量的时候得咋放电?
除夕夜我家炸了一个LED小球泡,里边有个像蚕豆一样的电容,我用小螺丝刀短路它的两条腿,并没有发现有什么放电现象。。。

网友D:
这类万用表测试大电容,显示的数据是个大概数,不精确。
当电解损耗值加大时显示出容量加大。

网友E:
电阻档测量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启动电容,这么大个儿电容,测量的时候得咋放电?
除夕夜我家炸了一个LED小球泡,里边有 ...

不用放电,因为是用在交流回路中它没法充电的,线圈已经把它的电耗干净了,
你的灯泡蚕豆电容一般都有泄压电阻所以电已经被放完了,所以轮不到你放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万用表测试大电容,显示的数据是个大概数,不精确。
当电解损耗值加大时显示出容量加大。 ...

其实万用表虽然精度不高但也不会太离谱的,测另一个20uf电容是比较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档测量有惊喜。

嘿嘿!下次,这次没机会了已经装好拿去用了,等它下次坏了刚好我值班再测

网友:
测到的电容比标称的值大很多的电容,一般都是坏的。

网友:
20微法的是运行电容,150的启动电容转速到后靠离心开关脱开,一般用于单相重载启动电机,离心开关是图片里黄色的环氧树脂板构件,电路正常后,一检查轴承正常后,一般是他坏啦检查它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万用表虽然精度不高但也不会太离谱的,测另一个20uf电容是比较准确的 ...

万用表测电容把电容当理想电容测试 测试很大程度上是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测电容把电容当理想电容测试 测试很大程度上是不准的

一个酒店维修电工,还想会有什么好工具测电容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酒店维修电工,还想会有什么好工具测电容捏?

工具自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