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神力老变压器是否能做白光烙铁的电源

楼主(2019-02-06):
得到一个老变压器,是老黑白电视机上的,看看能否用在白光上面

网友A:
可以,整流滤波后,配用3A半桥,原黑白机的3300-4700UF。25-32V电容即可充当电源适配器了

网友B:
看不出这个变压器有多大,电压够了,不知功率够不够。

网友:
老黑白电视机,功率差不多了,用全波整流,4700微法滤波电容即可。

网友:
没用过,据说老黑白电视的变压器做T12正好。

网友:
可以的,滤波电容要选大一些的此较好。

网友:
变压器功率最多40w,电压整流后也偏小,所以T12功率也不会足72w,还行吧。

网友:
老黑白电视机的变压器功率都在50W左右,做白光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这个变压器有多大,电压够了,不知功率够不够。

功率略小,DB33,一般这路变压器都在35W上下,输出电流最大1.2A左右,
只有早期的木头壳黑白电视的立式浸漆的变压器功率才达到40W上下,一般这路后来的变压器都不过35W,只是电压可选,有15.5v16.5V,17.5V,18v等可选,

网友:
找一个12V50W的石英射灯试试,发热?

网友:
接个12V鲁肃灯泡看看电流~

网友:
可以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整流滤波后,配用3A半桥,原黑白机的3300-4700UF。25-32V电容即可充当电源适配器了 ...

你好,师傅,我的5v的手机充电头坏了,上的小变压器的两组次级全部开路(不通了),一般查哪里,是查初级前面的线路还是次级后的电路?顺便问下这三组绕组我拆开看了看,主绕组是绕在两组次级的中间那层的,最里面是很细的铜丝绕的,一般这样的三组绕组6个抽头的,(初级2个次级4)这样的通电后初级进去后其它两组次级哪个先通通电的(次级两组阻值也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师傅,我的5v的手机充电头坏了,上的小变压器的两组次级全部开路(不通了),一般查哪里,是查初级 ...

这种变压器我拆的太多了(不是拆散,是拆下,大多数尺寸孔位合适都可以直接代换的,4个脚这边,2个阻值大的脚之间的是主绕组,从300V电容正极到三极管C或者芯片内集成的MOS-D)另一组挨着的是提供反馈供电的,最后对面的一组是输出,可以拆个劣质的充电头里边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压器我拆的太多了(不是拆散,是拆下,大多数尺寸孔位合适都可以直接代换的,4个脚这边,2个阻值大 ...

回家拆个换上试试,我拆的是三组绕组六个抽头的,一边是2个针脚是粗的铜丝大号,, 那边是4个针脚的,我拆开看到最外面是中号铜丝,中间是大号,最里面的是小号,最细的,我最里面的用刀一刮,竟然是白色的,铝的。真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压器我拆的太多了(不是拆散,是拆下,大多数尺寸孔位合适都可以直接代换的,4个脚这边,2个阻值大 ...

今晚回家换上了个小变压器,然后放烟花了(可能是我换的电感太大了),主要是变压器原件不带锡的那面是用胶粘的,非常难清理,焊盘还掉了俩个,不过感谢师傅让我认识了变压器,:lol:4脚那边阻值大是初级,小的是另一个绕组,两脚那边是次级输出,对吧,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晚回家换上了个小变压器,然后放烟花了(可能是我换的电感太大了),主要是变压器原件不带锡的 ...

是次级的滤波电容炸了吗?没有光耦反馈的这种原边反馈的如果绕组参数不同的话,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炸前边,则可能是变压器感抗不足,或者是反馈绕组跟主绕组同名端与原来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晚回家换上了个小变压器,然后放烟花了(可能是我换的电感太大了),主要是变压器原件不带锡的 ...

这变压器还可以做升压用,低压那边和阻值小的组合起来,用三极管和一个电阻组成电感三点式震荡,可以升压到两三百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