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看看两块万用表不同功能测试时表笔上的信号

楼主(2019-02-07):
其实本来只想看看测电容时表笔上的输出信号

莉莉普的,顺便测出示波器输入电容了,是150pf

8khz,后面可知,这个是变频信号

搞个1uf电容试试

输出频率变了

变成100hz左右了,原来是变频啊

捎带脚测了一下电压档空载时的波形,以为是直线,竟然有频率

大致15khz,怎么回事?

电阻档也是,看来示波器探头电阻大于10兆欧

再看看众仪的,电压档也是这个频率

电容档,测出电容以利利普不同190pf

输出频率也高1倍

测这个也偏大,

竟然频率不到1hz

再看看二极管档输出波形,是这样啊

网友:
两个表的电阻档,电压都很低。

有些台式万用表,电阻档开路电压就比较高。比如我用的3238,它的开路电压最高有5V,最低有1V(不同档位不一样),这个在做某些测量的时候,需要注意,否则容易烧器件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是网上卖的那个套件吗?我看外壳还不错呀

网友:
数字表中单片机测量电容是先对电容充电再利用内部基准电阻对电容放电计算脉冲宽度求得电容量,而测量电阻则是先对内部基准电容充电然后通过被测电阻放电计算脉冲宽度求得电阻值,因此被测电阻或电容越大测量频率就越低,测量大容量电容时测量周期往往需要几秒-几十秒时间。

网友:
就是靠测充电时间来确定电容的

网友:
LZ一定是来秀设备的

网友:
有示波器真的很实用啊!

网友:
进来学习的,平时只知道用,没注意这些

网友(2020-07-12):
路过看看了,居然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