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DMI延长器拆修

楼主(2019-02-07):
HDMI延长器的电源接口有点松动,拆开维修

网友A:
这是要多长的线 才用的上这玩意

网友:
万兆网卡?千兆不行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只是利用网线介质,不走网络协议吧。

网友B:
真心不好用,故障又多;老老实实上HDMI光端机吧

网友C:
这个HDMI延长器不知实际使用效果如何?能延长多长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多长的线 才用的上这玩意

有点远,酒店投影仪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HDMI延长器不知实际使用效果如何?能延长多长距离?

不好用,酒店投影仪用的,经常没有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心不好用,故障又多;老老实实上HDMI光端机吧

是不好用,安装方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用,酒店投影仪用的,经常没有画面

这个估计对线阻有要求,用的网线最好是带屏蔽层的超六类线

网友(2019-08-28):
不好用  容易没画面或者闪烁
还是用光端机或者HDMI以太网传输器好

网友:
主芯片打磨了?

网友:
HDMI用网线不行的,按照HDMI规范,每对差分线都需要独立屏蔽

网友(2022-09-25):
什么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