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4W LED灯管,不亮的原因有点少见

楼主(2019-02-07):
去年做的台灯不亮了,用的这种LED灯管

贴纸,4W的

不亮了,还剩0.16W

用平衡法判断驱动在哪边

拆开重的这边,灯罩也可以拔出来了

5730的灯珠,2并12串

拉出驱动

驱动侧面
E10的电感和5.6的高压电容

恒流芯片WS3441

其他电路

板子背面

楼下开始修

楼主:
开始修
目测灯珠没问题
还是用万用表确认一下

看了下板子,没明显异常
估计主回路有问题
测到电感,开路了

仔细看,有条腿的铜线断了
貌似烧断的

懒得拆下来,直接搭焊

测试通了

插电,亮灯
看来就是它的问题

装好,点亮的效果

功率还不小

一般烧灯珠、炸IC,电感断线倒是少见
估计之前铜线有损伤,局部持续发热烧断了

网友A:
灯罩,拇指压趴,手指扣外露的任意一侧勾边就取下来了

网友B:
坐着凳子等候直播。。。

网友C: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原来是变鸭器绕组出问题了。。。。

网友D:
这种灯管用铝基板更好

网友E:
电感脚拉起来了,摔的吧,烂断会在室外的灯上见到,板子氧化,铜绿.....

网友:
平衡法找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罩,拇指压趴,手指扣外露的任意一侧勾边就取下来了

也是可以,不过灯板没问题还是要拆驱动的

网友F:
电感断脚开路在维修电器中是比较少见的。有,但不多!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应该把铜线绕在骨架引出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着凳子等候直播。。。

哈哈,直播结束,欢迎再次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原来是变鸭器绕组出问题了。。。。

嗯嗯,变鸭器变不出鸭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感断脚开路在维修电器中是比较少见的。有,但不多!谢谢分享!!!

这种活动灯具,铜线的可能性不大;另外,电感未松动,断头却不挨着,离开有一段距离,断头呈细尾状,不符合铜线因故摔断特征,很可能是铝线氧化蚀断成粉造成;但又能轻松吃锡焊连,似表面有铜。综上,电感采用的是,漆包铜包铝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感脚拉起来了,摔的吧,烂断会在室外的灯上见到,板子氧化,铜绿.....

活动灯具,电感焊得东倒西歪正常。这个应该是铜包铝线

网友:
有本事,要我就只能扔了。新年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活动灯具,电感焊得东倒西歪正常。这个应该是铜包铝线

仔细看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管用铝基板更好

那是肯定的,貌似这考虑的是漏电安全问题

网友:
看着像是潮湿板子氧化了,造成开路。

网友:
这种貌似我也有,回头翻翻看~